我想问问关于电脑和s300间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4-02-19):
请教各位大哥,我接到一个项目就是用电脑扫码后将数据传到PLC S300里,然后我在根据我接受的数据在PLC里面做程序,目前我想电脑和PLC用网线连接,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大家

1,完成这个项目我需要什么硬件?请大家说详细点谢谢

2,我用PLC怎么读取电脑发过来的数据

3,负责扫码的电脑还用下载什么软件吗?

希望大家把操作写下来,小弟在这里鞠躬了!!!!

网友A:
问题太多,但很好,知道问题就总能进步!

1.需要以太网卡,最好是西门子的好些,上位机用WINCC或组态王都可以。

2.PLC要加341(网口),需要通过上位机组态建立数据交换。

3.扫描软件需要专用的,也可以自己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太多,但很好,知道问题就总能进步!1.需要以太网卡...

 谢谢你回答我的问题,请问我现在有315 2dp/np的cpu还用别的吗???

网友B:
我做过相似的项目。硬件需要什么要看配置。我的扫码器有两种,1.本身就是PROFIBUS,PLC通过PROFIBUS读条码就可以了;2.扫码器通过RS232直接连接电脑,扫码器主动发扫到的条码给电脑。下步是条码的处理。PROFIBUS的,直接由PLC处理。RS232的用组态软件来处理。剩下的问题是你扫描用来干什么?我们是用来确定下步工作顺序,经过PLC判断来进行的。相互学习 共同进步,可以家我QQ:519406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