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800M结构问题

楼主(2014-02-19):
1、下位用CBM连接CPU进行编程(类似PLC的编程软件,如STEP 7)?

2、那么ABB 800M的上位软件对应什么名字,是800XA吗?这个是单独一套软件吗(比如类似组态王这种)?

3、服务器的作用是什么?服务器里安装什么软件?也是800XA吗?

网友A:
1:如果你独立的当做PLC,那么软件叫compact control builder,简称 CCB

2:如果你和800XA一起用,那么软件叫control builder M,简称CBM

3:如果你是独立的PLC,那么随便一台电脑就好,装CCB和OPC SERVER for 800M 即可

  如果你和800xa一起用,那么就需要服务器(也不是完全一定要服务器,高级点的工作站也可以)

另外,CCB和CBM在界面上99%一样,功能上99%一样,只是CBM的程序都在服务器上,CCB的程序都在本地的硬盘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如果你独立的当做PLC,那么软件叫compac...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