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温度选择控制

楼主(2014-02-19):
有个问题请各位发表一下见解,一台冷却风机,由变频器拖动,给多个工件进行冷却,平时是以昼夜环境温度高低来控制风机转速的,但变化量不大,以保证工件的相对温度稳定,在更换某一工件需一定时间需关闭本工件风门,这样其它工件风压力增高,工件风量大温度低了,此时要降低风压,更换后打开风门压力平衡风机又恢复原有转速。两个控制:即检测风压力和风机的进风温度控制风机转速,如何做个程序采用S7-200PLC来实现温度和压力的互不干扰控制。(注意:工件无法进行温度检测)

网友A:
1、个人觉得没必要加入压力控制,2个控制量控制一个输出很有可能相互影响。

2、如果考虑更换工件时给其他工件带来的影响,可以加入一个手动控制风机转速。

网友B:
风机出口加压力传感器,标准信号输出直接连接到变频器的模拟信号端,设变频器为PID方式。昼夜风量控制不用了,用压力设置实现。

网友C:
工件无法进行温度检测,你可以检测风出口温度进行参考。

楼主:
单一控制非常的好做不需要解释,我做了30年了,要考虑两个东西,一是压力控制关闭某个阀门时压力突然升高,要降低频率,另一个是因昼夜温差大风机引入的风温也有变化,压力肯定要调整,但夜间温度比白天低,频率下降即保证了工件的恒温又达到节能的效果,必须两种控制都用,主要是采用PLC控制能否达到。

网友D:
2套都做在程序里面,然后比较,看你的选择了。

这个需要现场大量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