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L32E CPU之间无线连接

楼主(2014-02-19):
两个PLC CPU之间 原有一条光纤通信。现在光纤断了,想改成无线连接,相距1.9KM,中间有一些树木和山头遮挡。

求助如何解决,。。。。

网友A:
首先确认你的光纤是什么?

你确信是两个CPU模块不是别的

AB的PLC里面用光纤一般是运动控制的,不会是简单的你说的光纤改无线的

楼主:
CPU1在一个地方  CPU2和CPU3在另一个地方 用无线网桥中间有遮挡  用3G VPN经过地址转换后CPU之间无法识别了 求有经验者赐教

网友B(2022-10-16):
说的好像是客运索道系统

网友B:
最后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C(2023-01-01):
有线转无线,MOXA的无线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