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分 求助 PLC300,PID输出。

楼主(2014-02-19):
各位大哥

FB41 PID输出LMN(反馈值低于设定值时输出是100   高时输出是0)

输出值根本不会慢慢变化,请问各位大哥,我哪个参数设置不对吗

P-SEL       1

I-SEL       1

CYCLE       T#200MS

SP-INT      30.0

GATN        2000.0

T1          20

LMN-HLM     1

PV-FAC      50

LMNFAC      100

就设了这几个参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谢谢

网友A:
LMN-HLM 上限值太小

LMNFAC因子太大

兄弟是不是搞反了?

网友B:
增益过大,请将增益减小到0.5-1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