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飞凌的IGBT内部结构

楼主(2014-02-19):
哪位大侠对英飞凌的IGBT了解,麻烦给解释一下,这个IGBT内部结构和电路结构图,以及各引脚的作用

感谢大侠!

楼主:
对于上图三个大的螺丝孔分别为正负极和三相中一相,两对小的引脚应该是分别控制开关的,知道的大侠上个图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另一面就有接线图,我帮你找了一张类似的,这是另一边的照片

网友A:
这是内部构造和彩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一面就有接线图,我帮你找了一张类似的,这是另一边的照片

IGBT是逆变器,1接交流输出的一相,2接母排负极,3接母排正极,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