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垦变频器LUN故障求助

楼主(2014-02-19):
各位师长好,小生今有一台三垦VM05-15K变频器,目前可以正常上电,但启动就显示“LUN”(恒速中欠压),查参数CD762,设置为3,想改为0或2,但一改就显示“ER u”,小生开始茫然,不知下步该如何下手了,在此请教师长了,小生敬谢!

网友A(2015-11-20):
驱动板电源损坏,建议找厂家维修。三垦官方网站有维修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