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Developer+8.86安装求助**

楼主(2014-02-19):
在安装是出现这个情况怎么办??之前按过,但是没有卸载,直接删除的,现在就安装不了了!求助!!

网友A:
用纯净系统安装吧。否则安装了也用不了

网友B:
   可能是你删除而不是正常 卸载 导制 安装 文件没有正常删除 ! 建议将原来所有安装的文件夹全部删除

网友C:
让你再去找文件肯定麻烦,可以试着将软件安装到D盘中

网友D:
安装文件名为MELSOFT,安装时覆盖此目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纯净系统安装吧。否则安装了也用不了

重装系统最保险,就是很麻烦

网友F:
如果只是提示这个的话,可能确实是硬盘空间不足或者电脑虚拟内存页面缓存文件小了。

右键点我的电脑-属性-高级-(性能)设置-高级-虚拟内存-更改

把虚拟内存设置大点,以后就不会出现剩余空间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