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Goodrive10系列正转信号S1和GND短接可以吗?

楼主(2014-02-19):
我今天做了一个小设备,其中用到英威腾变频器Goodrive10系列的,现在有个问题,我是用端子运行的。S1正转运行 ,S2多段速端子1, S3多段速端子2, S4多段速端子3, S5多段速端子4,GND是公共端。我现在用16段速。我现在把GND和S1短接,就是说明变频器主电路一上电就有正转运行信号,然后再给其它的段速。现在变频器上电后,再给其它的段速,变频器上面有显示多少Hz,但是不动做。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A:
  是什么设备,用 16 段速度呀,那还不如搞成模拟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