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怎么通讯

楼主(2014-02-19):
订货号:6ES7 901-3CB30-0XA0,,,,RS232/PPI怎么用啊,为什么我直接接接电脑串口上不能用,USB转232也不行呀

网友A:
直接串口的很简单

软件安装正确就行了

网友B:
这个电缆不需要驱动就那个使用。在MINCRO/WIN界面里找到设置PG/PC,选择PC/PPI,设置通讯波特率、设置PLC的地址(一般为2),然后点击通讯测试。要kandao看到电缆上的通讯指示灯闪烁。相互学习 共同进步,再有问题联系QQ;519406003,上海周济电气。

网友C(2014-05-21):
设置PC/PG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