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起动电机接线问题

楼主(2014-02-19):
各们师傅好。角起动时电机绕组连成第一种w1v2   v1u2  u1w2  第二种      w1u2   u1v2  v1w2请问它们旋转方向一致吗?

网友A:
   星 三 角 接 线是要看你电机的绕组线的 抽头 , 线方向与 转向与 电源 相序 有关

网友B:
1、电机的转向只与电源的相序有关,只要保持电源的三根接线的位置(W1、U1、V1)不改变,电机的转向就不会改变;

2、星接时的三根电源线与角接时的三根电源线的位置(W1、U1、V1)保持不变,电机的转动方向就不会改变;

3、角接连成第一种w1v2   v1u2  u1w2 、第二种w1u2   u1v2  v1w2电机的旋转方向不会改变,保持一致,因为电源的三根接线的位置一样没有改变

楼主:
谢谢老师指教。不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