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解除,和停止,急停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4-02-20):
各位大师:

        您们好:本人是刚入电控这一块的,我看到很多高手做的人机界面里有一个报警解除,我不明白,因为在机器产生故障时,是有问题的,机器才报警,我觉得只有人去修好,报警才是解除,那在人机界面上做一个报警解除,解除的了吗?还有停止和急停都有停机的意思,在程序中怎么用?区别在那里?

网友A:
有些是可以解除的 原因就是触摸屏里有链接plc程序的信号 如果不是严重故障是可以复位的 二有些故障故障即使你复位掉了如果你没处理还存在的话是还会出现故障的 所以你必须处理完才行 停止和急停虽然都是停止 但是急停大部分是为了安全考虑而用的是安全继电器 更快制动 双通道设计 更安全

网友B:
慢慢来,以后你就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C:
我也遇到过,每个厂家对此的解释不完全一样。我们一般是这样的:

有个报警确认按钮,估计也就是你说的解除。故障是需要人为去检修的。该按钮只是消除报警声。

停止按钮就是用于设备的正常停机。一般是接入到PLC输入点。

急停按钮是特殊情况下使用的,为安全使用。有的是切断控制回路,有的是连接到PLC,终止输出点。

网友D:
应该是解除内部激活的端子,让它复位!

网友E:
1, 人机界面里有一个报警解除只是消除报警声或是一些信息,并不是让故障不出现,如是硬件引起的故障还是要维修处理后才不会显示

2,停止和急停都有停机的意思,但使用完全不同, 停止是让设备自动运行到某一工序停车呀是让设备突然停在可以再起动的位置 但是设备供电不停, 而急停则是在现场很多人为操作或是设备的几个工作面所用的 蘑菇头 式的 红色按键,这个按键 按下设备软硬件一起动作让设备停止,一般也断开直流控制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