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的定位指令的

楼主(2014-02-20):
三菱的DRVA和DRVI,回原点指令可以写在一起吗?就都是同一个脉冲口输出,写出来,但不会同时接通,不知道会不会有双线圈或者冲突,

网友A:
指令可以一起写,但是绝对不能同时接通2个指令,必须一个指令执行完成方许可执行下一条指令

网友B:
应该不会。只要不同事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