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MAP指令库中的转载位置指令Q0_X_LoadPos有错误?

楼主(2014-02-20):
现在应用MAP指令库控制伺服电机,按照控制顺序首先使用HOME指令寻找参考点,找到参考点以后重新装载当前位置值,当LoadPos结束后Done位应该置1,但是我发现此功能块的Done位始终是1,我打开此功能块的子程序发现Done位输出时用SM0.0触发的,这样就导致了此完成位始终是有输出的,不知道是我不会应用呢?还是此断程序有点问题?

网友A:
你的截图有点断章取义。

网友B:
你的截图有点断章取义,回复赞积分

网友C(2018-10-22):
担心指令库问题的话可以去官网下载,且你的程序量太少无法判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