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别铠装热电偶故障的方法

楼主(2014-02-20):
  使用铠装热电偶的客户多数在接线和故障判断方面存在一定的误区,这里我们为您详细的介绍下如何区分故障找到故障的原因,合理解决问题。将铠装热电偶连接好设备并接好数显表,将数显表调至K分度号,假设仪表上显示的不是被测物体温度,而是“OVER”、“0000”说明仪表输入部位产生故障,应作如下试验:

  1、把热电偶拆下,再用任何一根导线把温度仪表热电偶输入端短路。通电时仪表上排数码管显示值约为室温时,说明热电偶有问题需要更换热电偶。

  2、把有故障的热电偶从仪表上拆下来,用万用表放在测量欧姆(R)*1档,用万用表两表棒去测铠装热电偶两端,若万用表上显示的电阻值很大,说明热电偶内部连接开路,更换同类型热电偶。否则有一定阻值,说明仪表输入端有问题,应更换仪表。

  3、按照仪表接线图接线正确,若通电后,仪表上排数码管显示有负值那就代表铠装热电偶正负极接错了,热电偶本身并没有任何故障。只要将热电偶的真负极重新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