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问题,和PLC接线问题

楼主(2014-02-20):
各位大师:

         您们好?在接线时,零线比火线大还是小?还有我看了很多高手做的PLC电箱,里面的接线是五颜六色的,有好几种颜色的线,我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的?

网友A:
N线你指的是接到PLC电源的还是电气柜的总电源;

如果是电气柜内的二次回路,零线不需要太粗,一般1.5或者1.0的就够了;

颜色我们基本都是选用黑色的;

地线一般选用黄色的那种;

如果是配电系统的话,零线基本和相线一样;只是外面的护套颜色不一样;

网友B:
1, 一般配电系统的话或是电控柜,零线基本和相线一样;只是外面的护套颜色不一样

2,线的颜色一般是 区分 电柜 内不同等级的线电压而选,如一般 零线为 棕或深蓝色,地线为 黄绿双色线,动力线 220V 的 为黑色,24V 控制线为 淡蓝色,电柜 照明及 插座不断电的为 红色。

网友C:
三相线的颜色就不一样,分黄绿红,还有火线、零线、地线、控制线,颜色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