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看出这是什么学习柜

楼主(2014-02-20):
   上周去学校看到的一个电柜 , 看看哪些 高手能 猜出这是什么学习用的控制柜,猜 出 有 奖 !

   让我们的 工控 摄影 版块 活起来,大家一起上图!欢迎各位亲踊跃上现场工作图片。

网友A:
单片机实验柜?然后下面4个接触器,正反转?

网友B:
控制板就是PLC功能了

就是没看出程序下载怎么下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控制板就是PLC功能了就是没看出程序下载怎么下载了。

右侧有一个网线口,还有一块白色的是串口吗?

网友D:
应该是PLC试验。

楼主:
  没有对的, 还有谁知道 ,继续 !

楼主:
   没有高手能看出 ?????

网友E:
电梯控制柜电梯控制柜

网友F:
这个确实是电梯的控制柜

网友G:
PLC实验柜。然后下面4个接触器

网友H:
单片机实验柜!!!!!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电梯。                        ...

  可能性很大,看到旁边有 很多一层层的接线点

网友K:
是不是软启动柜啊,我在单位见过一个是中压的是plc控制软起动的柜子

网友L:
应该是控制两台电机正反装的柜子

网友M:
变频器或触摸屏吧,电磁调速也有可能,错了莫笑哈

网友N:
左下角那个好像是电机保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梯控制柜电梯控制柜

   9 楼 和 10 楼 猜对的,是 学校的 电梯 控制学习柜

网友O: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电梯控制...

 晕倒..................................!

网友P:
太难猜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太难猜了。

网友R(2014-05-02):
有三相电,那应该有传动设备,只能猜这么多了

网友S:
PLC采用这种工控板,成本好像很低

网友T:
只要功能完整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