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系列 充电电阻坏了,肿么办?

楼主(2014-02-20):
充电电阻断路了,能有替代的方法吗。。。。

网友A:
充电电阻坏了可以换嘛

网友B:
充电电阻属于短时间工作制(仅在变频器上电瞬间工作,工作时间一般不大于5S),临时替代可以选用基本与原电阻的电阻相差不超过15%的电阻替代,如果无法找到合适电阻可以直接用通常的整卷100米电线替代即可,我还干过用220/80V的1KW变压器那个80V的线圈替代充电电阻的事情

网友C:
换同容量同阻值同耐压的电阻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电阻属于短时间工作制(仅在变频器上电瞬间工作,工作...

那5 OHM 15KJ是什么意思,功率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充电电阻属于短时间工作制(...

 5欧姆,15千焦耳。电阻阻值,电阻热容量(额定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乖乖...

那应该选用多大功率的呢?焦耳是热量单位啊

网友E:
体积和阻值差不多的都可以用,问题是要找到坏的原因.不要把故障搞大了.

网友F(2018-03-27):
阻值功率和耐压要合适。

网友G:
从ABB服务站买一个就行了

网友H(2019-03-13):
换吧   还能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