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检测脉冲时间

楼主(2014-02-20):
怎样用光电开关记电机转一圈要多长时间,电机转速是持续变化的,电机转的慢,求时间

网友A:
问题是你的计时精度要求!

一般用一个光纤放大器、电机出力轴加一个大圆盘且在圆盘边缘打一个孔,光纤放大器接一个计时器就行啦

网友B:
说说我的愚见吧!用计数器,计时器和变址寄存器应该可以记录。如果脉冲频率高可以用高速计数。

网友C:
问得笼统,具体点,如精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你的计时精度要求!一般用一个光纤放大器、电机出力...

是用三菱plc做的,求的时间还要做计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得笼统,具体点,如精度要求。

我这机器是台剪纸机,有两个电机,一个是切纸,一个送纸,切纸电机转一圈代表切一张纸,

整机速度是通过调节切纸电机的速度来调节的。

  现在就是调节切纸电机频率的时候的时间不知道,想用编码器的,但是编码器安装是反应有波动。改用光电开关了。怎么记切一张纸的时间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问得笼统,具体点,如精度要求。

网友E:
怎么不计纸张的长度了,

网友F:
用PLC加编码器通过内部程序实行

网友G:
是要看它一分钟切多少张纸吧

网友H(2014-03-23):
西门子的PLC可以编程解决,有二个方法:

1,脉冲输入中断,抓取时间,下次进来计算时间间隔。

2,编写或者下载FREQUENCY函数。

日系PLC有指令能直接算出脉冲时间间隔或者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