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妙”的逻辑

楼主(2014-02-20):
随便给出了一个题目:按钮按下或者解除时,Y0输出翻转。

顺手写了一个程序测试(台达DVP14SS2上机测试),结果大跌眼镜。于是一口气连续写了N多变种逻辑测试,有些测试结果解释不通,不能理解,望坛内高手不吝赐教,在此先行谢过!

  1. 下图逻辑为首先第一个写出来的,不论X0怎样变化,Y0不会有输出。

按钮(X0)按下时,Y0不置位;释放时当然也谈不上复位了。

为什么Y0没有输出?

  1.  接着下图逻辑,Y0还是没有输出。

看来与上升沿、下降沿并联没有关系(记得200不容许这样做)。

  1.  下图逻辑,X0每按下一次,Y0输出就会翻转。

这个是我们经常习惯性做法,不知道为什么必须要使用中间变量?

  1. 下图逻辑,完全实现了题目的逻辑要求。

再一次证明上升沿与下降沿可以并联使用。

  1.  下图逻辑,不论X0怎样变化,Y0置位后就不再变化。

还是疑惑:为什么是这样?

  1.  下图逻辑,不论X0怎样变化,Y1置位后就不再变化,Y0始终不变。

为什么?

网友A:
将你有疑问的梯形图转换为指令表,你将茅塞顿开。

网友B:
这是由于PLC程序循环扫描所造成的现象。

网友C:
   有些 没有看明白, 是不是 上升沿与下降沿 条件启动不同引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由于PLC程序循环扫描所造成的现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是由于PLC程序循环扫描所造成的现象。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PLC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扫描,一个周期内只能有最后一个状态被保存

网友F:
受从左到右,从上大下扫描周期影响!不用M0的时候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前面置位后面就复位掉Y0了。

用了M0后,Y0的触点情况需要在下一个扫描周期反映,所以不会复位掉MO。所以有效!

个人拙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受从左到右,从上大下扫描周期影响!不用M0的时候在同一...

 以第一种情况为例: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扫描,由于Y0常闭点接通,SET指令执行,常开点断开,RST指令不执行,所以有沿信号的那个周期结束,应该是SET Y0,之后如果没有检测到沿信号,Y0输出保持,检测到沿信号,执行RST指令,Y0复位。

可是实际上Y0压根不会有输出。

为什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受从左到右,从上大下扫描周...

 你对PLC的扫描原理还没掌握,你不懂汇编语言,所以一些简单的问题你就想不通。

以1为例,X0上升沿和下降沿“或”运算,按下或放开都会触发(一个扫描周期)后面的指令,初始时Y0 不动作为0(断开),Y0 的常闭触点没动作,所以执行SET Y0 ,Y0当然会闭合,所以常开触点地Y0闭合,执行RST Y0 ,Y0立即被复位了。

Y0会“闭合”一点时间,2步程序时间就复位了。并且Y0的物理触点是需要在程序扫描结束才输出的,所以Y0的物理输出是不会有动作的。

1楼说得最清楚不过,你看下指令表,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看来对扫描周期以及刷新的概念有误解,您讲的逻辑过程如果使用在M上,那么我没有任何异议,可问题是对于Y是在扫描周期结束才刷新的,扫描过程中不会刷新,在第一个沿信号触发周期内,由于Y0的常闭点接通,执行SET Y0,这个没有问题;接下来Y0的常开点会马上接通吗?我理解应该等到下个扫描周期才能接通,本周期内Y0常开点不会接通,不会执行RST Y0指令。在下一个周期,Y0的触点才能转换,触点转换后,在下一次沿信号到来后就又会执行RST Y0指令,不会执行SET Y0指令,这样就能完成Y0状态的改变。

事实是我的分析与测试结果不符,难道真的输出信号Y0触点会在同一个扫描周期改变?那么输出在结束时刷新又作何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

按您的分析第五幅图先复位后置位,Y0置位后再也不会有变化也能讲得通,看来输出Y0在程序中的触点在扫描过程中是即时刷新的。

网友H:
是不是对PLC扫描方式有点误区

应该是这样三个步骤:
开始:将上一次的扫描结果+本次扫描前的输入I/O状态为状态条件,从程序的开始部分扫描并将状态条件加入到程序运算中
过程:有上到下和从左到右的过程开始扫描,扫描的运算结果立即加入状态条件往下扫描,即当前发生的结果会影响到后面的结果,不会影响前面的结果
结束:除非有立即输出,否则会将扫描的结果到程序最后,需要的实际物理输出才输出,最后的状态条件作为下一次扫描的状态条件

这样分析应该就比较清楚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楼主...

Y0也是变量,所谓扫描结束刷新,只不过是把这个变量刷新到物理端口,内部是实时动作的。

也可以利用立即刷新指令,这个指令一结束,指定的物理端口及被刷新,不需等待程序扫描结束。

你看一下西门子S7-200编程手册中关于的存储器结构的介绍,就能够非常明白PLC的特殊性了。

楼主:
再次谢谢大家!

今天周末赶紧补课,原来白字黑字清清楚楚。

网友I:
中断好用啊。状态变化只进入扫描一次程序。

我觉得中断最好用的就是前后二次触发的时间比较、位置比较。

网友J:
Y0一通,后面的复位指令又执行了,所以Y0又复位了,而内存的Y0是变化了,但实际的输出触点而没有动,因为实际输出只在程序执行完后才刷新输出,所以你看不到实际的输出

网友K(2015-07-21):
Y的物理输出是在程序扫描完成一个周期后响应的,但是地址数据是随程序执行就刷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