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尺可以检测移动距离不能检测原点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2-20):
公司一台设备上的光栅尺是Futaba的SA101A型,现在故障现象是可以检测距离,但是检测不到原点,更换光栅尺可以恢复正常,请问这个光栅尺是什么地方有问题,好维修吗?

网友A:
能检测的最近点能达到什么范围?

网友B:
一根光栅尺内部,检测移动距离和检测原点的是不同的传感器。

如果一个人左眼看得见右眼看不见,当然就只是与右眼相关的部分出现了外伤或病变,而左眼的部分没手伤病。

至于好不好修,这个没谱,如果短线了,可能好修(其实这种概率比较大),如果真是传感器或者尺身有问题,就比较难说了。

象发烧这东西,如果知识因为感冒或是局部感染,就好治。如果是什么东西的并发症,就不好治,也许就没治。

网友C:
测原点Z相传感器出问题,单是传感器的激光发生接受两个元件有修理的价值,芯片坏了就没价值了,装在短小的动尺里面。激光传感器可以买到的其他品牌的都用,芯片里的东西就不一样了。

楼主:
谢谢版主和欣欣向荣的赐教,这下心里有点底了,等新的买回了换上去后,再把旧光栅尺的线先检查一下,没有问题再自己拆开看看内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