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屏用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4-02-20):
我用昆仑通态的屏做了一个485通信的界面,但不知道怎么通过按一个键就可以对连接的仪表发送一条指令,并显示仪表返回的数据,请高手解答。

网友A:
可以用串口收发驱动做

网友B:
可以这样想:直接做一个数值显示,具有隐藏特性,按下按键后取消隐藏显示出来就行。这样做最简单。

网友C:
秦君    的建议   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示屏和设备要做个变量链接啊,然后设备才能和显示屏通讯...

你好,这正是我需要的东西,但是我想知道的是怎么让显示屏和设备做变量连接

网友E(2017-05-09):
怎么样做有程序样的吗?

网友F(2021-07-21):
plc有手册的吧,手册里有地址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