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HMI在独立鼠笼实验箱上的应用

楼主(2014-02-20):
维控HMI在独立鼠笼实验箱上的应用

一、简介

        独立鼠笼实验箱上采用进风上排风结构,进风口采用无菌环境,向箱内抽空气,这样箱内有一定气压,大于箱外气压,就可以防止外部细菌进入。通过hmi控制变频器,间接控制电机往箱内抽风,可以很快的达到要求的气压。还可控制箱内温度和湿度。

       1、控制系统

      2、维控levi 777a的触摸屏

二、特点

        1、使用触摸屏做完控制端,减少花销。

        2、选用777a的触摸屏,两个串口,可以单独连接两个设备,两个com都可以rs232和rs485通信,com1还可以用rs422通

        3、可以插sd卡,扩展储存,用户数据量大的话,可以选用这款。

三、组成部分

       1、下面是,hmi部分,背景美观,维控hmi高亮屏,显示清晰。各个组成部分清楚分开,文字注释明了。

       上面面这张图,各项分开很清楚,系统状态四个指示灯,分别指示它们的报警状态,下面的是两个扇形部件,分别指示排风和送风的风扇状态,显示其启动或者停止。再下面就是两个控制按钮,启动和停止,左边两个框是显示数据,下面五个功能开关用于跳转到其他画面,按键可以设置密码,预防操作人员误操作。

下面是三个实时曲线画面,简介明了,最后一个压差需要历史记录,可以再做一个历史曲线。

       下面的就是历史记录表格,可以任意查询,从某段时间开始的一段时间内的数据。

        最后就是报警设置,这个需要解锁才可以输入,防止误操作。

2、脚本部分,这个工程脚本不算多,但是有一定的控制功能,逻辑运算,vb语言,很容易掌握。

if (@W_2#2:48192= 2) then

  'dim c as floating

  'b= @W_1#3256              '实际压差值'

  'c = asfloating(b)

  'dim b1 as floating

  'b1 = (200*c)/65535-100

  dim c1 as floating

  'c1 = 1.81*b1-6.93

  '@w_hdw180 = asinteger(c1)

  c1 = D2float("@w_hdw100",c1)

  dim b2 as floating

  b2 = d2float("@W_HDW0",b2)   '预设压差值'

  dim a0 as floating

  a0 =b2-c1                   '偏差转成浮点型'

  if (1<=a0)and (a0<5)  then

    d1 = @w_2#2:48451

    d2 = @w_hdw7000

    @w_2#2:w68193 = d1 +d2*100

  endif

  if (5<=a0)and (a0<15)  then

    d1 = @w_2#2:48451

    d3 = @w_hdw7100

    @w_2#2:w68193 = d1 +d3*100

  endif

  if (15<=a0)and (a0<50)  then

    d1 = @w_2#2:48451

    d4 = @w_hdw7200

    @w_2#2:w68193 = d1 +d4*100

  endif

  if (-50<a0)and (a0<=-15)  then

    d1 = @w_2#2:48451

    d5 = @w_hdw7300

    @w_2#2:w68193 = d1 -d5*100

  endif

  if (-15<a0)and (a0<=-5)  then

    d1 = @w_2#2:48451

    d6 = @w_hdw7400

    @w_2#2:w68193 = d1 -d6*100

  endif

  if (-5<a0)and (a0<=-1)  then

    d1 = @w_2#2:48451

    d7 = @w_hdw7500

    @w_2#2:w68193 = d1 -d7*100

  endif

  if (-1<a0)and (a0<1)  then

    d1 = @w_2#2:48451

    @w_2#2:w68193 = d1

  endif

endif

       这是一段控制压差的脚本,没有什么函数运算,还有其他函数就不一一表明,如有需要可联系我们公司。

四、总结

        维控触摸屏功能齐全、可靠耐用、编编程简单易学;与其他HMI产品相比,维控组态界面友好,给用户编程和维护都带来极大方便。 简单的运算也可以用脚本实现,省下用plc或者简单模块的钱,经济适用。

网友A:
这个案例不错,学习了

网友B(2014-04-12):
不错学习了,支持维控,支持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