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x4矩形键盘的应用

楼主(2014-02-20):
大家好 ,小弟想请教个问题 各位前辈有谁做过用4x4  矩形键盘控制plc然后在维纶触摸屏上输入密码的  不用触摸屏内置的密码  这个实在搞不懂   特来请教各位 在这先谢谢 了

网友A:
4X4键盘得四出四入,得计算结果才能得出准确的值来定位是那个按键按下了

网友B:
   没有玩过这样的 4X4 的键盘, 为什么要外接键盘 ?

楼主:
引用 网友A:
4X4键盘得四出四入,得计算结果才能得出准确的值来定位...

 你好啊  能不能给小弟点编程的思路  ,对这个真的是迷茫的很  ,也没搞过

网友C:
欧姆龙有专门的外接键盘指令,PLC是欧姆龙的话直接应用就是(其余品牌我没有用过,估计三菱也可以吧)

网友D:
用S7-200玩过,其他没有试过,也没有实用过。一个4入4出扩展,接一个话机键盘(只有12键)。同时不能一起按超过两个键。扫描按键速度足够处理人手的速度。

程序要处理两行输出之间要留间隙。

网友D:
要研究些什么?软件?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研究些什么?软件?硬件?

我们用的是国产矩形plc  想实现的功能是:触摸屏设置密码后 ,触摸屏就不能用 只是来显示的,4x4 键盘就是要输入密码的 和咱们用的键盘一样, 输入后按确认 数值就输入到触摸屏内部的寄存器里

关键是寄存器就一个啊

怎么能一次输入一个呢

网友E:
提个方案供参考:

   4x4  矩形键盘与PLC的I/O点接线接线图如下:

  连线与编程:1、见上图:用键盘的4条线接PLC输入口I0.0~I0.3,另4条线接PLC输出口

                 Q0.0~Q0.3。

   2、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个方案供参考:    4x4  矩形键盘与PLC的I...

非常感谢啊 200 的我没怎么用过程序我回去研究下 ,在次谢谢给我的参考资料  就是不知道矩形的可不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