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除报警

楼主(2014-02-20):
一台只用了三个月后。放置了10年的西门子PLC,CPU212.掏出来想用。结果通电就报警。电脑重新安装软件,采用USB-PPI编程电缆无法建立通信。咨询编程电缆的工程师。说是因为PLC报警了,所以无法建立通信。如何解除报警呢?请大师们指教。谢谢!

网友A:
看看有没有复位按键,实在不行就断电(连内部电池都拔下来)再重新上电试试

网友B:
  也有可能是 PLC 内部路板出故障了吧 ?

网友:
面板上没有复位开关。已经是断电10年的了。重新通电。在8个输入端接上开关。依次开通,显示输入端工作与否的LED都能正常亮。输出端的LED无显示。是不是可以确认硬件没毛病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复位按键,实在不行就断电(连内部电池都拔下来...

打开检查了,没有损坏的零件。里面和新的差不多。没有电池。没有复位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