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降压做电源

楼主(2014-02-20):
老师好1;电容降压做电源,比如要5V的电压,需要多大的电容?能提供多大的电流

网友A:
   多大的 输入 电压 用 电容 来降 呀 ?

网友B:
电容降压要按电流计算电容量,串联在电路中的电阻一样,计算出容抗后再算出电容值。整流必须用桥式或带续流管的电路。

网友C:
电容降压要带负载严禁空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降压要按电流计算电容量,串联在电路中的电阻一样,计...

李老师,你好。能否给个带led的阻容降压电路

网友B:
我的电路图传不上去。

网友B:
为了发这张图,先做完图,用照相机拍下来,再传上来。费劲!

这工控论坛不知咋地了,图纸都不能传还论什么谈。

网友B:
这是我一个LED灯的实例。330K电阻是为1.2微法电容放电的,没它不影响使用;20K电阻是放电解电容电的,也可以不用;10欧电阻有一点限流作用,也可以不用。最好还是都用,自己分析原理吧!

图中的二极管我画反了。

网友B:
改了,又照相,又编辑,重新上传。再一次说费劲。对论坛意见老大了。

网友B:
昨天没喝酒,画错了。刚才和同学喝点,半斤白5瓶啤,把图改过来了。

楼主:
多谢李老师帮助。空载电压达到20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降压要带负载严禁空载!

需要100ma的电流,要多大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李老师帮助。空载电压达到200v?

没看到图中的数值吗?70mA时是38V。电容降压电路有空载用的吗?电容降压电路接近恒流电源,电容值越小,恒流越好。用万用表的电流档直接连接电源二端,不用接负载测量电流,通电中表笔不能移开,否则电解电容就炸了。

楼主:
恒流源<此处内容被屏蔽>接1A的负载<此处内容被屏蔽>也能稳定输出电流不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恒流源<此处内容被屏蔽>接1A的负载<此处内容被屏蔽>...

难道对电容降压电路就理解到这种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恒流源<此处内容被屏蔽>接...

半路出家,惭愧。让你见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没有笑话的意思,因为电容降压电路非常简单,就相当于电阻串联的分压电路,欧姆定律就可计算了。

因为只适用做小电流电源,在一定范围有恒流作用,所以适合做LED的电源。

楼主:
就相当于电阻串联的分压电<此处内容被屏蔽>电容可以理解为一个电阻,这个电容的电阻值怎样算?

                       2;输出端电压怎样确定?带一个发光管和10个串联一样亮不?

网友B:
容抗=1/2πfc

小功率发光管,1-10个电流没多大变化。

比如电阻串联电路,100K和1K电阻串联,把1K这个电阻的值从0-1K改变,通过的电流没有多大变化吧。

楼主:
1.2UF=0.000012F       Xc=1/2x3.14x0.000012x50=265欧姆

2;220v/265欧姆=0.83A

能提供0.83A的电流,输出电压如不能确定,发光管会烧坏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UF=0.000012F       Xc=1/...

你的计算应该少个零吧。

我上面的电路是我装LED灯的实际电路和实测数据。70mA

楼主:
确实少个零, 输出电压如不能确定,输出电压不知道是多少,发光管会烧坏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少个零, 输出电压如不能确定,输出电压不知道是多少...

决定LED发光亮度和能否损坏的是通过的电流,所以要用恒流电源。LED是非线性元件,控制电压不行,一定要保证电流不超过极限值。

我那图是使用的实例,已经正常使用2年多了。

楼主:
明天也照图焊一个试试

电容的容抗相当于265欧姆电阻,   实际如找不到合适电容,能否用265欧姆电阻替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昨天没喝酒,画错了。刚才和同学喝点,半斤白5瓶啤,把图...

 真能喝啊!

楼主:
决定LED发光亮度和能否损坏的是通过的电流,

  我用5v 10A开关电源,接发光管,没一会发光管就烧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天也照图焊一个试试电容的容抗相当于265欧姆电阻, ...

还是少个零。用2.5K-3K电阻试试。不过,电阻要消耗功率,发热,近20W的功率消耗,你能这样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决定LED发光亮度和能否损坏的是通过的电流,   我用...

没有限流元件,串200欧电阻就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昨天没喝酒,画错了。刚才和同...

最近身体不好,没敢多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决定LED发光亮度和能否损...

串200欧电阻就正常了。 也就是5V/200欧姆=25ma  ,也就是发光管要25ma比较亮,此时电阻消耗功率25ma的平方乘以5v=0.125W?  不知理解的错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以为电路中只有电阻吗?LED导通压降不算吗?实际电阻通过的电流是:5-3/200=0.01A

LED的导通压降按3V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1;发光管10ma比较亮,   不明白5V  10A开关电源接一个发光管不串电阻为何会烧呢?

2;决定LED发光亮度和能否损坏的是通过的电流?  这根加在发光管2端的电压没有关系吗,比如加100v  1ma的电压和电流也能工作吗?

网友B:
   LED的伏安特性不知道吗?发光二极管也半导体二极管的一种,是PN结。5V电压加到LED上,通过的不一定电流几个安培呢,不烧才怪呢。φ5管最大电流30mA左右,正常工作电流5-10mA。

   100V加到LED二端,会是1mA电流吗?

   那么简单的恒流电路不能理解?是真不理解还是增加回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的伏安特性不知道吗?发光二极管也半导体二...

真不理解, 谢谢。不好意思再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LED的伏安特性不知...

理解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实际做出来。当你串了电阻和LED接到电源上,然后测电阻电压和LED电压;或按电容降压电路接好,测试各个元件电压。你会发现新问题,继续提吧!

楼主:
多谢李老师。今天一口气焊了2块电源,您老贴出来的那张图。

     1;第一块电源串接12个直径5毫米的蓝色发光管。 实测电解电容两端电压42VDC

     2; 第二块电源串接15个同样的发光管,实测电解电容电压52vDC

     3;用钳形表测得电流第一块电源是36ma,第二个没认真记,忘了。每个发光管两端都是3.5V。 串的越多,电压越高,难道这就是恒流源? 最多能串多少个发光管?

     4; 按上图明天准备接50个,8毫米的白色高亮放光管,以代替我36W的节能灯用,不知是否可以?

 5;发光管用指针1K档,正反向都是无限大,而4007只有反向才会无限大,这是为何?

 6;为何发发光管两端电压是3.5V,而不是其他电压?

网友B:
   对1.2.3  恒流源是相对的,也就是你实验结果的现象,随着负载增加,电压上升,从而保证通过的电流不变(变化小)。负载电压与电源电压相差的越大,恒流越明显,你串的LED太多了。

   对5.6  LED是非线性元件,所以让你看伏-安特性,结压降约3V多点。用指针表测量LED,不能是LED导通,因为,低阻档是一节电池,才1.5V,没达到LED的导通电压,所以正反向电阻都无穷大。

   用数字表测量LED,打到二极管档,正向时可见LED微亮,是测量LED的最好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昨天没喝酒,画错了。刚才和同学喝点,半斤白5瓶啤,把图...

 酒量真猛啊,佩服佩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昨天没喝酒,画错了。刚才和...

喝少了还是出错,一定要多。

楼主:
今天用了35个8毫米白色高亮LED焊到一块150X200毫米线路板。实测电解电容电压116v,单个LED压降3.35V,总电流60ma。  感觉亮度还行。

  如没电解电容会出现闪烁?

楼主:
还想把LED数量增多,以后准备把所有的照明都换成这种。

  1;电容用的是风扇的运转电容,为何这个电容个头大,而有的1.2UF的电容,比如电路板上的为何那么小,    是不是允许通过的电流不一样?还是其他

  2;焊接35个 LED的电源准备让其常亮,看其寿命,反正也不费电。

网友B:
8mm的LED电流有点大了,应该不超过20mm,寿命不会长。电容应该减小。用几个0.22的并联,试试并联几个亮度和电流合适。

没电解电容不行,不仅仅闪烁,而且上电瞬间容易烧LED。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想把LED数量增多,以后准备把所有的照明都换成这种。...

注意2个电容的电压,降压的电容一定要质量好,电压630V以上的,否则击穿了LED就都烧了;电解电容的电压根据你串联LED数量定,35个LED应该用160V以上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为了发这张图,先做完图,用照相机拍下来,再传上来。费劲...

 李老师辛苦了。喜欢看李老师的发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8mm的LED电流有点大了,应该不超过20mm,寿命不...

那就用684电容,630v。1;为何同等容量的电容有的体积大有的很小呢?

                     2;每个电源加有500ma的保险丝

                     3;是不是电容容量越大提供的电流也就越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8mm的LED电流有点大了,...

   1.电容的体积主要取决于介质,电压高,介质厚,所以体积大;电解电容因为介质是氧化膜,所以体积很小,但是,不能用于交流电路。

   2.500mA熔断器不能有效保护LED,达到熔断电流时,已经通过了几十、几百甚至更多的周波了,LED早穿了。

   3.在电容降压电路中,就把电容当成电阻吧。

   这论坛不能只我们讨论,再有问题QQ吧。5648534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