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电子秤通讯

楼主(2014-02-20):
最近才接触西门子PLC,项目需要用200监控多台电子秤的重量数据,根据重量信息进行下一步动作。

请问用modbus RTU通讯协议能实现吗?

或者电子秤含有模拟量输出接口,经变送器进PLC,哪种方式更可靠?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模拟量的精度一般是不够的

通讯的要研究程序

网友B:
电子称支持MODBUS RTU协议的话直接与200通讯相对方便简单。

网友C:
可以用PLC读称的仪表的读数。选型时要求称厂家提供通讯功能。可以加我QQ:519406003。相互学习 共同进步。如果称量精度要求不高 可以采用模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