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连接铜铝导线?

楼主(2014-02-20):
    以前由于大量使用铝绞线和钢芯铝线,在新旧线路之间出现了相当多的铜铝接头。由于铜铝两种元素对氢的标准电位差相差很大(铝为-1.34,铜为+0.3448),因此这两种材质直接接触,在一定条件下(如空气中的水分、二氧化碳等形成电解液)就形成了一种化学电池,产生较快的电化学腐蚀,结果在导体表面形成氧化膜,增加接头电阻,严重时甚至烧坏接头造成断线。

    连接铜铝导线时,为了避免电化学腐蚀,不应将二者直接相连,而应采取铜铝过渡措施,即使用合适的铜铝过渡线夹和连接管将二者连接。此外,在负荷较小的线路上,将铜线或铝线搪锡后再连接,也可减轻电化学腐蚀,这是因为铜锡或铝锡之间的电位差较铜铝之间的电位差要小得多。

网友A:
现在有那样的接线端子应该可以的。

网友B:
有专用的连接套管。

网友C:
有专用的铜铝连接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