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梯形图功能是否相同?

楼主(2014-02-20):
用堆栈指令和用其他指令实现同样功能相比有什么优势?

网友A:
  这 两个 梯形图 程序 输出控制 效果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 !

网友B:
这2梯形图功能是相同的,程序运行时:前者对“I0.6、I0.7”只需扫描判断一次,而后者对“I0.6、I0.7”扫描判断要重复执行3次。从编程角度:前者比后者显得更简练一些。

网友C:
楼上两位说的正解,实现功能是一样的;第一个应该是简化,扫描更快;

网友D:
一般应用,两个是一样的,建议使用第一种,比较合理。

网友E:
执行结果一样。前者牵扯到堆栈的压入、弹出,如果在语句表里面写显得复杂,不如后者简洁;但是在梯形图中写,刚好如上图示例,恰恰相反。

网友F:
这 两个 梯形图 程序 输出控制 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G:
第一种,比较合理,第二种变得繁琐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一般应用,两个是一样的,建议使用第一种,比较合理。

现在PLC运算速度超快,不考虑程序容量大小的话,随便都可以!

网友I:
对效果是一样的,不过后者不管输入还是扫描都不如前者、

网友J:
前面梯形图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