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只是怎么情况?

楼主(2014-02-21):
 昨天晚上同事说他家装修,新改的电器,卫生间有一个插座有毛病,插上热水器就跳闸,其他的插座没有问题,要我今天去给他看看去怎么回事。各位大侠说说能有哪些情况引起跳闸啊?

网友A:
是不是漏电保护太过敏感了

网友B:
插座线接错了。·····

网友C:
N、PE接反就是这样。也可能热水器真的漏电了。拆下PE线试试。

网友D:
1、开关选小了,而热水器功率都非常大

2、真漏电,按照李工的方法试下

网友E:
   是不是插座线接错了。

   N、PE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