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仪表的故障诊断

楼主(2014-02-21):
  温度仪表在工业行业的使用主要是测量、指示和控制机械等系统的温度,温度仪表出现故障会对整个系统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平时就需要对常见温度仪表的故障问题有所了解,这样就算遇到故障问题,也可以的及时维修。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温度仪表的故障问题如何诊断:

  温度仪表发生故障时,在进行故障判断前我们要首先注意一个问题,即系统内采用的温度仪表是否多采用电动仪表测量、指示和控制温度,如果答案为肯定的,那么就代表这个系统仪表的测量量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温度仪表系统通常来说不会出现极限指示值,因此一旦出现最大或最小温度值,一般可以判断为温度仪表系统故障。温度仪表系统是很少出现突然性变化,这是源于系统自身的滞后性,因此突然性温度值变化多半是热电偶、热电阻、补偿导线断线或变送器放大器失灵。

  温度仪表在使用是如果表现出温度值的快速振动,多数是因为控制参数PID的调整不当。温度仪表如果出现缓慢的波动,则引发原因大多是工艺操作问题,若工艺操作原因被排除,那么就是温度仪表发生故障。

  温度仪表系统本身的问题一般表现为控制信号无变化,根据这些控制信号的情况可以判断故障所在,系统调节阀输入信号不变则调节阀膜头膜片泄漏、系统调节阀定位器信号不变则定位器本身故障、系统调节器输出信号故障则调节器本身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