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流比计

楼主(2014-02-21):
请问流比计是什么仪器,要求:量程0-150kgf/cm2,每10kgf/cm2一个刻度。哪里有售。谢谢!

网友A:
www.plc.com.cn  PLC部落邀请您加入

网友B:
所谓流比计,就是简单说一个电流表头!

例如我们常用的兆欧表,就是一个高压发生电路(手摇发电机或者电子高压源)、流比计(也就是电流表)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