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M600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14-02-21):
各位大师,K2M600这种表示方法是什么意思?

网友A:
M600,M601....M607      K1:4位,K2:8位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K2:8位

M600是系列

楼主:
那MOV K2M600 D110的意思就是M600M601M602M603M604M605M606M607这个内容移到D110吗?如果是这样,这么长数据能D110能装的下吗?

网友D:
由8个位M600~M607组成的一个字节。

楼主:
那是不是就是读取M600~M607内部继电器当前的状态(接通为1,断开则为0)?排列方式为从M600~M607?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就是读取M600~M607内部继电器当前的状态...

应该就是这样的

楼主:
那MOV D22 K2M600(如D22中数据为100),那是不是M600~M607的状态顺序就是01100100(0表断开,1表接通)?还是有其他说法,烦请熟悉的大师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我已通过实际测试,已了解了相关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