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设备出问题了,求指导

楼主(2014-02-21):
公司一台德国缠绕设备出现问题了:该设备为一备一用两个缠绕机头,利用西门子S120驱动,直流共母线供电。现在出现两个机头都停机时报直流过电压故障,实际测量达到七百伏以上。但是单机头降速(无论哪个机头)时都没有问题。维修过程中更换过机头的控制器、直流模块。但都没有解决问题,设备内部以及图纸上也没有发现制动电阻的身影。因为不熟悉西门子S120器件,所以请高手指导。

       直流供电模块

机头控制模块

楼主:
或者问下大家,上述硬件配置中利用什么功能或者哪个器件实现机头降速时的过压保护?

网友A:
图纸太小看不清楚,能不能加附件

网友B:
图纸太小,看不清楚。。制动电阻或者制动单元肯定是有的。。拆开看一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纸太小,看不清楚。。制动电阻或者制动单元肯定是有的。...

网友D:
这儿能看清楚?发原图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的关注,图纸附件已经上传。

网友E:
把减速时间调的稍长一些试试,或将机械润滑一下。

网友F:
这些图纸挺大拿的,确实不容易完成的工作。

网友G(2014-12-10):
现在这个问题应该是解决了。S120双电机模块的装置,带了两个同步的伺服电机。从这两张图他用了一个SLM(Smart line Module),没加制动电阻(内置了制动单元),SLM这是带回馈的整流单元,所以母线电压过高实际上是可以回馈的。这样看来就是能量没有回馈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