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报表求助

楼主(2014-02-21):
今天做了一个日报表,点击确认后提示ADate.Year未定义怎么解决?

楼主:
忘记发截图了,截图如下:

网友A:
时间控件调用的权限设置为TRUE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控件调用的权限设置为TRUE试一下。

谢谢楼上的回复,麻烦问下时间控件调用的权限在哪里可以设置?

网友B(2018-03-19):
你好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了,?

网友D:
学习学习,解决了么

网友E(2018-04-24):
选中描述未定义区域的ADATEYEAR,控件时间函数里面点击下面的控件,选择控件名称和查看类型,选择你的时间控件的名字和控件属性选择下方出现的year,确定即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