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德国工程师的模拟量处理程序段

楼主(2014-02-21):
   上次看到高手们都在讨论模拟量读写的问题,咱一个农民工不会写,但能 转帖分享一下厂里德国进口设备中的模拟量数据的读取程序,与各位一起学习!

   来一份 S7 300 系列 PLC 的程序,模块用的是 PHOENIX 费尼克斯的 I/O 模块,模拟量接线也方便,直接电流或是电压输入信号,先上接上图看看,其模块有电流或是电压输入端子可换接,不需要在 程序中做任何设备,只是换一下输入线就能切换输入模式

   其 配套的模块量接线也非常的方便,两个电源线,一根或是两根信号线都可以,如模拟量 有电流或是电压之分,只需要调换一根线就行。

  上图为 在 WINCC 或是 HMI屏 对 采集的 模拟量进行工程量的 转换界面,老外用的都是模板式的 工程量 采集,在显示和设置方面都是非常的 方便实用。在这个界面,你可调整 模拟量采集后对比生成新的工程量的大小设置,也可进行补偿或是 增量设置,也可对机械性的限位使用到模拟量内做安全保护---

    上图为 S7 软件中 自己 写的 一个模拟量采集读取的程序,也是非常的方便实用,其实有参数设置,可对 模拟量进入补偿或是修正,或是对模拟量与实际值 的偏差进行调整,个有感觉 老外的这个 模拟量程序在批量使用时很精点。

网友A:
最后一张有梯形图吗?

很像看看老外的模拟量如何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有梯形图吗?很像看看老外的模拟量如何处理的?

   最后一图很简单的 STL 几句程序,没有梯形图,就是 直接采集的模拟量直接到 DB 块中就可以 调用 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