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120s 触摸屏上显示生产数量

楼主(2014-02-21):
PLC用什么指令  跟触摸屏数字显示元件 连上 呢

通过每一次输出信号 或者计数命令  让触摸屏计数上升   ???

网友A:
对D002的加法指令有两种,帮你做了两个你看看就知道了:

第一种ADD需要前面加上升沿,或者直接用ADDP,这个就看你需要了。

第二种就是对D002直接加1指令,同样如果需要持续加1,可以用INC指令。

区别就是加不加P

楼主:
已经解决问题了

用的是 PLC的 CTR指令 加上 触摸屏的 CV 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D002的加法指令有两种,帮你做了两个你看看就知道了...

已经解决问题了

用的是 PLC的 CTR指令 加上 触摸屏的 CV 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D002的加法指令有两种,帮你做了两个你看看就知道了...

触摸屏上需要加 清零按钮的话 PLC 需要什么指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