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ECO变频器频率到不了50HZ

楼主(2014-02-21):
哪位朋友对西门子ECO变频器了解,现在有个问题,请帮忙指点下
变频器正常工作时频率最多只能达到47HZ,频率给定是给到50HZ的,

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输出电流是在电机额定范围之内的,
频率也没有限定 .直流母线电压工作时有512V

我查参数发现P077 控制模式是节能模式,  这个是否与频率上不去有关?

楼主:
如果变频器的整流模块有问题,可能出现这样的故障现象吗?

楼主: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先谢过了!!!

楼主:
P077 控制模式是节能模式,这个改成V/F模式.情况依旧,

恢复出厂设置,带空电机正常,带上负载就故障依旧.......

有知道的朋友,指点下,先谢过了!

网友A:
是电位器调节的?换个好一些的试试。

楼主:
不是电位器调节,用操作面板给定50HZ.带上负载运行起就是到不了50HZ

楼主:
IGBT或者整流桥硬件上有问题是否会出现在这样的故障?

请有知道的大师来指导下.谢了!

楼主(2016-02-06):
看到当年的贴子,没有人回.

这机器后来自己发现问题修好了,竞然是12路驱动电路的光纤中的1路光纤表皮有点老化,换了这路光纤,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