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0监控温度

楼主(2014-02-21):
手上有FP0-PLC  利用普通温度传感器 怎么样才能在触摸屏上显示实时温度呢 ?

网友A:
1.FP0-PLC的型号很多种,一般采集模拟量信号需要增加模拟量模块

2.通过模拟量在程序中转换成实时温度,这需要仔细阅读FRO的编程手册。

3.转换完成后,只需要在触摸屏上放置转换后的温度值即可,注意数据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