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液位变送器的应用原理

楼主(2014-02-21):
超声波液位变送器的应用原理

超声波液位变送器的应用原理,超声波是一种振动频 率高于声波的机械波,由换能晶片在电压的激励下发生振动产生的,它具有频率高、波长短、绕射现象小,特别是方向性好、能够 成为射线而定向传播等特点。超声波对液体、固体的穿透本领很大,尤其是在阳光不透明的固体中。超声波碰到杂质或分界面会产生显著反 射形成反射成回波,碰到活动物体能产生多普勒效应。因此超声波检测广泛应用在工业、国防、生物医学等方面。以超声波作为检测手段,必须产生超声波和接收超声波。完成这种功能的装置就是超声波传感器,或者超声探头。

超声波传感器的主要性能指标包括:

①、工作频率:工作频率就是压电晶片的共振频率。

             当加到它两端的交流电压 的频率和晶片的共振频率相

              等时,输出的能量最大,灵敏度也最高。

②、工作温度:由于压电材料的居里点一般比较高、

             所以工作温度的高低很关键。

③、灵敏度:主要取决于制造晶片本身。机电耦合系数

           大,灵敏度高;反之灵敏度低。

           利用超声波传感器可以做成超声波距离变送器、亦称

  超声波测距仪。如右图所示、可测量液位、可检测物位、

  可直接输出4-20 mA 、直接和仪表相连,显示液位的高低。

  通过两个传感器、接超声波数字液位差计、可显液位差。

超声波液位变送器技术参数如下:

 1、 输出信号:电流、DC  4~20mA

               电压、DC  0 ~ 5V、1~5V、0~10V

 2、 检测量程:1m、2m、3m、4m、5m、6m、8m、10 ~15m

              (标准型 ≤5m以内 、 圆柱型≤15 m以内 )

  3、盲    区:≤  200 ~500mm   ( 根据量程而不同 )

  4、波 束 角:15°( 特殊定做小波束角  12 °、 9 °)

  5、准 确 度:±0.5% FS 、±0.25% FS

  6、显示方式:一体化 LCD 液晶显示、或  LED 数码管显示

               可以单独的配分体显示、液位计、液位差计

  7、显分辨率:1 cm  或  1mm  (产品标定时设置选择好)

  8、电源电压:额定  DC 24V、  范围 12V ~ 24V

  9、安装方式:标准型、 前部 M49×1.5   双螺母夹紧式安装

               圆柱型、 后部 M20×1.25  旋进式螺纹安装

                        前部 M49×1.5(1~6m)、或M64×1.5

               法兰型、法兰安装、法兰 上4-φ6   孔 见安装示意图

  10、工作频率:20kHz ~ 200kHz

  11、工作温度:正常情况默认为、 0 ~50℃、(可选 -10 ~60℃、 或 -20 ~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