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柜线颜色

楼主(2014-02-21):
PLC控制柜线颜色有标准吗?

我的习惯如下:

AC380V:L1:黄色  L2:绿色  L3:红色

AC220V:L:红色  N:黑色  PE:黄绿色

DC24V:+24V:棕色  0V:蓝色

PLC输入 :白色  PLC输出:黄色

网友A:
像你这样接线,比较好检查线路;

---------------------------------------

我们这接线全是黑色的线接的;地线是黄绿线;

网友B:
标准在自己心中

到时候出份电气原理图,标明线号

网友C:
PLC控制柜线颜色有标准的,国标和欧标差不多,最好按国标

AC380V:L1:黄色  L2:绿色  L3:红色

AC220V:L:红色  N:淡蓝色  PE:黄绿色

DC24V:+24V:棕色  0V:蓝色

PLC输入 / PLC输出(DC24V):+24V:棕色  0V:蓝色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像你这样接线,比较好检查线路;------------...

 我们也是这么干的,主要是从节约成本考虑。

网友E:
制作时规范化,对售后服务与维修大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控制柜线颜色有标准的,国标和欧标差不多,最好按国...

 我们是法资企业让我做出一个标准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你这样接线,比较好检查线路;------------...

 我们是法资企业让我做出一个标准来.

网友F:
线色很正规的说!只是一般预算只能用“起帆”,否则完全可以使用“熊猫”牌。

网友G:
接线按正规走对以后维修是很方便的。

网友H:
  颜色应该没有硬性规定,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自定标准。最好用线芯为多种颜色的控制电缆,同一回路A、B、C三相电流或电压颜色应统一。

网友I(2020-12-04):
PLC输出220VAC,怎么处理?黄色?红色?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