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inx内为何看不到第三方模块

楼主(2014-02-21):
本地框架第四槽是mvi69 第三方模块,连接通信后为何在rslinx内看不到,eds文件也加载啦。是不是,就是不能看见?见图

网友A(2014-05-13):
我用的是2.59版的,版本不算是旧啊

网友B(2019-07-11):
还有第三方的触摸屏(不是罗克韦尔的),是不是也在rslinx里边看不到?

网友C(2019-12-26):
要装EDS文件的

网友D(2020-06-24):
重新加载eds文件试试,或者看一下第三方设备的地址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