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家庭用电常识

楼主(2014-02-21):
前两天家里的冰箱坏了,师傅上门修冰箱的时候说是微波炉不能和电冰箱用一个插板,我想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就算微波炉的启动电流大,但我的线径负载得起啊,如果把微波炉换在别的插孔上,也不还是一样在总的进线进来上工作啊,但是还是不确定我说的是否正确,特来请教一下论坛的大师们,前端线径足够,不用考虑启动电流会烧线,微波炉和电冰箱可认共用一个电插板一起工作吗?

网友A:
还真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好像没什么科学依据吧1

网友B:
我家的微波炉和冰箱就是同时用在一个6孔插座上的。几年了还没出现故障。

我家的微波炉用的时候,电脑程序是先亮灯、风扇和转盘电机,延时几秒后才启动磁控管加热。启动电流不大的。

网友C:
维修师傅在瞎日白。

线径够,就不存在问题,从冰箱质量上找问题吧。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维修师傅在瞎日白。线径够,就不存在问题,从冰箱质量上找...

 估计这是真正的原因

网友E:
    维修师傅也是好意,但只要线径够,就不存在问题,还是从冰箱质量上找问题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维修师傅也是好意,但只要线径够,就不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