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莫名跳停

楼主(2014-02-21):
我用的是利德华福高压变频器6KV的DCS控制,变频器每次开机时变频器都会跳停,再启动第二次就正常了。通过排查每次启动时运行几分钟变频器的备妥输出就会丢失,转速降下来后备妥信号就会正常,再启动就正常了。有遇到这种情况的老师吗,请指点一下

网友A:
没遇到过,帮顶一下

会不是线路干扰问题

网友B:
备妥输出信号丢失,说明变频器内部自检不过关,控制板有错误的信号!

网友C:
加速参数看下是不是与实际不 符合

网友D:
没碰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E(2014-04-02):
没有碰到过,你这个机子是新安装的还是运行一段时间,如果是新安装的建议看看参数,如果是使用久的建议检查主电容。

网友F:
可能是线路干扰,看看是不是电源线和信号线挨在一起

网友G:
哦,请教各位,国电四维高压变频器功率单元运行几分钟报过热,什么问题,怎么解决呢?(更换功率单元就正常了)

楼主:
问题查到了,是DCS现场控制站通信模块的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查到了,是DCS现场控制站通信模块的事。

 那说明你这个变频器备妥信号取自DCS?

网友H:
“通过排查每次启动时运行几分钟变频器的备妥输出就会丢失”如何排查的?在变频器上查的,还是在DCS操作站是查的?

楼主(2014-05-10):
引用 网友H:
“通过排查每次启动时运行几分钟变频器的备妥输出就会丢失...

 通过DCS趋势查的

网友I:
变频器调停,要检查变频器跳停时所报具体故障,目前是在升速过程出现,可能是单元过流或过压

网友J(2014-07-11):
需要做变频器输入电参数检测/输出PWM波形和电参数检测

福禄克的电能质量记录仪1735十分适合记录变频器的三相输入电压电流功率等电参数以及谐波、电压事件等电能质量问题

示波表190Ⅱ适合检测变频器输出的PWM波形和电压电流等电参数,就能帮你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