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0.001℃高精度温控器

楼主(2014-02-21):
产品功能描述
● 内置传感器故障检测功能

● 内置最尖端控制技术及自整定技术,快速平稳、无超调、无欠调,恒温波动优于±0.01℃

● 内置可编程用户程序,实现温度斜率控制

● 上位机(计算机或PLC)通过通讯端口实现集中控制、群控,免费提供上位机采集软件(windows 版)

● 液晶显示,菜单操作,中英双语

技术参数

温度范围
0.00℃~260.00℃
分辨率
0.01℃
恒温波动
±0.01℃
通讯端口
RS232
最尖端最先进控制技术及自整定AT技术
神经网络控制、专家PID、人工智能PID、自动寻优PID,其中的PID都具有最先进AT自整定技术
传感器输入
三线制铂电阻PT100
控制输出
SSR固态继电器驱动,主辅2路输出,辅路常用于制冷输出
报警输出
2路常开,上限、下限报警可设置,报警回差可设置
显示单位
℃(摄氏度)、℉(华氏度)可设置
温度斜率控制(Ramp/Soak)
16段可编程用户程序,可设置单循环,多循环运行
PID参数组
16组独立PID参数
仪表尺寸
96×96×75mm
通讯协议
Modbus RTU、Modbus ASCII 可设置
温度校准
POS坐平移,20点用户可设置点线性拟合,共21点
电源输入
AC95~265V(50/60Hz)
工作环境
温度-10~60℃、湿度0~85%RH、无腐蚀性
功耗
<5W

网友A:
“分辨率0.01℃ ”,咋可能“恒温波动±0.01℃”呢?

     控制技术再好,

         也总得有个动作响应时间鸟

显示值,有时候是会骗人的

有些温控器么,温度明明跑偏咧,它后台也在弄,,却故意让屏的温度显示值,装死狗

骗招无处不在呀  。。。。。。

楼主:
看来2楼的被骗子害苦过,我不责备你口无遮拦,因为确实有你说的那种骗子,哎!现在世道真亦假、假亦真,真真假假真难辩啊。现在我来回答你的疑问。

我们的0.01℃系列温控器,其内部控制精度是0.001℃。我们的0.001℃系列的温控器,其内部控制精度是0.0001℃。中科院北京、上海、南京都在用我们的产品。

你说的显示值骗人,这个其实就是显示值滤波时间的问题。有些销售员确实用这个参数忽悠客户。关于这部分的解释,我将我们的技术问答中有关这部分内容拷贝过来给你

问:系统参数设置中的FT参数具体是什么作用?我把FT调大了感觉温度稳定了很多。

答:FT值最好不要超过100,一般来说,50最佳。这个参数是对温度值PV显示的灵敏度。值越大,灵敏度越低。高于100则灵敏度低于水银温度计。更具体一点说就是,如果用水银温度计同时测介质的温度,水银温度计显示值发生了变化,但温控器PV值却没有变化。

网友B:
pt100精度多少,你这温控器能达到0.01度!!

楼主:
拷贝我们的技术问答内容来回答吧

问:PT100的精度是多少?等级最好的PT100的精度也没有0.01℃,你们的0.01℃是怎么做到的?

答:温控器的精度,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控制精度,一个是测量精度。

所谓控制精度,就是在恒温控制时,温控器的PV相对于SV恒温波动情况,通常所说的温控器的精度,指的就是控制精度。我们温控器内部的控制精度比我们公开数据高一数量级,0.01℃系列,内部控制精度是0.001℃。0.001℃系列温控器,内部控制精度是0.0001℃;

所谓测量精度,就是温控器的PV值和传感器所感测介质的实际真正温度值的差值大小。它与传感器、接触电阻、温控器内部固件等多个因素相关,因此需要温度校正。我们的温度控制器内部有平移修正和线性拟合修正,一般PT100只要是B级以上,只要使用我们仪表中平移修正就可以达到测量精度的高精度,因为我们温控器内部的绝对温度漂移最大也是±0.01℃。

温控器用于温度控制,一般只注重控制精度,其测量精度可以通过校正提高。当然其绝对温度漂移不能太大,否则校正了也无意义。

温度计用于温度测量,注重的是测量精度。

楼主:
还有朋友有疑问吗?尽管提出哦。

网友C:
我有疑问。

计量所对精密温度仪器检定过程中,室温控制范围是多少?

还有:

数字温度调节仪   温度   (领域代码)1501.13   配热电偶、配热电阻   JJG617-1996《数字温度指示调节仪》   (-200~1800)℃   ①配热电偶:Urel=0.26%(k=2)②配热电阻:Urel=0.20%(k=2)

(摘自某计量所)

我不知道这个计量所能否承认你设备的示值精度。上面的数字和检定规程我不懂。如果你的仪器比计量所的还精密,那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2楼的被骗子害苦过,我不责备你口无遮拦,因为确实有...

1、达到分辨率0.01℃,其实技术,已经是非常非常不错鸟,

  中国弄到这个水平的厂商,也木几家

2、但是啊,即使非常不错,也不能浮夸啊 ,,,对不?

      您说您表的后台,分辨率是0.001℃、0.0001℃

      您光白说不中呀,

      您得拿出,让俺们大家都看得到的证据啊

3、比如把您那温控器,接上热电阻,现在就测室温,

    如果您那表的温度测值,能每秒内0.001℃、0.001℃的刷新数据,,那您是诚实的人

    如果您那表的温度测值,能每秒内0.0001℃、0.0001℃的刷新数据,,那您真没说谎

4、相信数据,相信科学,证明给俺们看吧 。。。。。。

网友A:
科普几个概念:

1、测值准度,,也叫准确度,,,测器能准到啥程度,受控于标定它的源设备的准度

      就是说步步高升,做官再大,大不过习大大,,,对不?

          温度测器准度再高,

              高不过国家计量院准度最高的那台温度计

                  这叫有止境

2、分辨细度,,也叫分辨力,,,测器能识别多么精细的变化量, 是测器本身能力的体现

          分辨细度的另一层意思是说,分辨细度是测器准度的极限值

          比如:

          分辨细度为1/100  ,,,那测器的准确度,最高只能做到1%

          分辨细度为1/1000 ,,,那测器的准确度,最高只能做到0.1%

          分辨细度为1/10000,,,那测器的准确度,最高只能做到0.01%

          分辨细度为1/100000 ,,那测器的准确度,最高只能做到0.001%

          分辨细度为1/1000000,,那测器的准确度,最高只能做到0.0001%

3、控制精度,,也叫控制波动度

          比如控制目标值为30.00℃,

          控制实现值在(30.00℃±0.05℃)范围内

          我们就说控制精度是±0.05℃

  控制精度,与控制所依据的测器的准度无关,只与测器的分辨细度有关

  即分辨细度,也是控制精度的极限值

4、俺把这几层关系,

         讲明白咧木有?

网友A:
5、另外,,, 控制精度,可能不是个学术术语,可能只是个预定俗称的叫法?

          这个叫法,

          导致一些人,将控制精度与测量准度,与分辨细度,常常混为一谈,

          也造成咧很多交流上的混乱

          所以大家今后,

          称其控制波动度,比较好吧?

楼主:
回8楼:

我们销售的是温度控制器,注重的是控制精度。因此,每台温控器出厂时,对于示值误差(也就是测量精度),我们只依照我们厂内的检测标准,我们不做温度标定。

每台温控器到用户端,专业并负责的用户都知道,整个系统接上传感器后,需要到计量局去精确标定。

如果卖的是数字温度计,那每台温度计都必须做温度标定,注重测量精度。

至于“计量所对精密温度仪器检定过程中,室温控制范围”。我们曾陪同一个客户一起去计量局做过温度标定,记得室温范围是23℃±2,供参考。

有趣的是:他们用0.001℃的数字温度计标定我们的0.01℃系列温控器,这个是没有异议的。纳闷的是我们的0.01℃发生了的跳变,而0.001℃的数字温度计竟然没有变化。

楼主:
回 怪话二王

希望你能到我们展示厅观看实物。我们展示厅有高精度的物理水银温度计,有专门供客户测试的水浴。

你说的每秒刷新数据。如果温度真有变化,我们温控器PV刷新的数据是毫秒级的。当然内部检测的数据也是毫秒级。

如果我没有猜错,你那个温控器1~3秒才刷数据PV的?

你的测值准度,其实就是测量精度。对你的 测值准度 和 控制精度 的理解,没有异议。

只是分辨细度 需要补充说明

分辨细度、分辨率、分辨力,是不同厂家对自身温控器内部技术处理不同而提出的说法。

如果温控器内部最小单位是以数字1来定义的,则常称分辨细度。因此有%fs这样的说法。

分辨力、分辨率则往往是以实测的物理量来做单位的。

再说分辨率和准确度,你说得没错,分辨率是测器准度的极限值。对于物理测器,极限值很难达到(局限于制造设备和制造工艺)。但对于数字测器,只要技术过硬,极限值仅局限于显示器而已。

为了不让客户误解,我们温控器经常说到恒温波动度,绝对温度漂移。

但要注意,这个恒温波动度并不是温控器就能决定的,只是相对的。只要你的工况基本合理,恒温波动度就能达到这个指标。

网友A:
1、您说的“高精度的物理水银温度计”,

        分辨细度能达到0.001℃么?

        分辨细度能达到0.0001℃么?

        它是谁家造的,您告诉我们吧

2、可如果啊,如果您家水银温度计,分辨细度根本就达到0.001℃和0.0001℃

        那大家看您家展厅,能证明您么?

3、考核温度仪器的分辨细度,测水干啥呀,测环境温度多简单呀

          比如现在是10:54分,环境温度正在舒缓上升呢,

          这一秒与下一秒之间的上升量,大致就在0.001℃~0.0001℃之间吧

      把您家的表 ,搁置在空气中,让大家见识一下环境温度的变化量,

      立马就把您有多清白,给证明咧

      对不?

4、您说的“1~3秒才刷数据PV”值,那都是垃圾温控器鸟

        您咋老是喜欢把大家,往低级、往坏处想呀?

        呵呵

        每秒刷新4~5次的温控器,市场上并不少呀

        分辨细度0.01℃的温控器,5、6年前就有个工控网友,开发出来量产了啊,人家还发帖贴有电路图,讲解过信号处理,

网友C:
引用<至于“计量所对精密温度仪器检定过程中,室温控制范围”。我们曾陪同一个客户一起去计量局做过温度标定,记得室温范围是23℃±2,供参考。

有趣的是:他们用0.001℃的数字温度计标定我们的0.01℃系列温控器,这个是没有异议的。纳闷的是我们的0.01℃发生了的跳变,而0.001℃的数字温度计竟然没有变化。>

长度类检定环境,规程要求20度正负1度。计量所长度检定室长年开空调日夜不断。我绝不相信热工类检定的要求会低于此要求。

有趣的事情多的是。我的卡尺明明准的检定报告竟然说我“-0.04”不能出证书,只能出检定结果通知书。这只能说明,我的卡尺是错的。毫无疑问,计量所的设备室绝对置信的,权威的。你在他的权威以外,是无法立足的,无法置信的。就像上面阿怪说的“习大大”。

网友D:
从技术上可以达到这个控制效果。当然是有前提的:短时、无准确度指标。

我看到100块钱的仪表能够把温度稳定到250度,我还很怀疑,用4 1/2位万用表实测过,稳定性的确不错。再次说是短时稳定性,不是准确度。

其实技术难度不像想象的那么高,从AD分辨率来说,这不是问题,从放大器来说,这也不是问题。

5年前,我需要一块0.00---800.00度的带热电偶的仪表,准确度常规(按小数点退后两位),询问了好多厂家都无法达到。只有一个厂希望试一试,价格是8k,半年后,他们放弃了。他们表示,低于1W的价格更本无法量产。其实他们在忽略价格因素的开发过程中,更本就没成功过。

楼主:
回 芳季

我同意你说的计量所的设备绝对置信权威。不仅如此,计量所的人所说的话也是绝对权威管用。

我们温控器本身是不需要去计量所标定,只是有少量客户需要我们帮他们去标定而已。上次帮客户标定的事,我只是觉得计量局的那个0.001℃温度计的灵敏度也太低了。当然标定我们的0.01℃温控器,自然是毫无悬念的通过了,因为我们的跳变只是瞬间的跳变,并且精度也就是±0.01℃。

楼主:
回 怪话二王

你无非是在质疑我们温控器的控制性能,也就是质疑上面参数表中的

分辨率0.01℃,恒温波动±0.01℃

其实我们最高档的超高精度温控器SR9000系列,其

分辨率0.001℃,恒温波动±0.001℃

分辨率指标不必多说,主要是恒温波动这个指标。为了消除客户的疑虑,我们准备了水槽,同时准备了几支分辨率为0.01℃的高精度物理水银温度计和1支分辨率为0.002℃超高精度物理水银温度计,以便客户比较验证。

对于我们的0.01℃系列温控器,看0.01℃水银温度计的恒温波动几乎是0。

对于SR9000系列,分辨率为0.002℃超高精度物理水银温度计波动未超出1最小格,则说明我们的SR9000系列恒温波动是±0.001℃。

你想测空气温度,把传感器从水槽里抽出来,就是测展示厅的室温了。

网友C:
不标定过,如何说是多少度呢?

你那上面显示20度,升高到20.001读。实际温度是不是真的上升了这么多呢?

你这显示的增量是仪器漂移造成的还是实在测量温度造成的还是什么呢?

楼主:
回 第五纪冰川

我基本同意你的观点,其实高精度温控器的难点是:

1. 长时间恒温时过程中的最大波动幅度

2. 绝对温度漂移指标(跟准确度有关联的一个指标)

3. 控制时间,超调量指标

对于1和3,比对水银温度计,短时间可以由人检验。长时间的话,我们有上位机监控软件,这项工作可让计算机去完成。

其实这里含有另一个重要指标,那就是抗扰动指标。

对于2,是影响高精度温控器硬件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

回 芳季

你去买温控器,如果厂家说他的温控器都标定过,那有2种可能

1. 厂家看中你们厂了,你们厂每年又不错订单量

2. 他看中你了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如果真是为你们标定,那么传感器和温控器必然是1整套,基本不可分割。否则,你就要小心了。当然,不是高精度的不再此列。例如测量精度是1℃,那一般较好的温控器根本用不着去标定。

我们公司的温控器,如果你不去标定,我们厂内标准是测量精度±0.01℃。但到了客户那,只要是B级以上的传感器,标准接线,测量误差最大±0.05℃左右。但如果将此误差通过我们温控器内的坐标平移校正,测量精度提高到±0.02℃。不过,这些数据只是统计数据,所以不对客户承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 网友A你无非是在质疑我们温控器的控制性能,也就是...

1、俄啥时候质疑过您家温控器的控制性能呀?。。。。

      您还挺会栽赃的鸟?

      呵呵

      果真分辨细度有0.001℃了,做出±0.01℃的控温波动度,,,木啥难度

      这个俺懂

2、您说的“分辨率为0.002℃超高精度物理水银温度计”,

      啥牌子啥型号呀?

3、既然您家超高的温度标准,分辨细度才0.002℃,

      那您凭啥说,您家温控器的分辨细度,高达0.0001℃鸟

          那这个0.0001℃,您家是咋嘛验证的呢?

网友A:
回复 sunnypid

1、“我们厂内标准是测量精度±0.01℃”?

        准确度±0.01℃,果真么?

        真不知中国国家计量院,法国美国的计量院,有没有这般高准的温度设备鸟 。。。。

2、您是把分辨细度和测值准度,搞混咧呢,,,

        还是喝高咧呀?

        呵呵

        把您家建标报告、或者校准证书啥,贴出来让俺们看看呗

楼主:
回 阿怪

不质疑我们温控器的控制性能那就OK了,我们展示厅的水槽和水银温度计就是为了消除有些客户的顾虑。

我没有喝高,分辨率、测量精度,没搞混啊。数字类仪表,分辨率可以做得很高的。

网友C:
引用<

你去买温控器,如果厂家说他的温控器都标定过,那有2种可能

1. 厂家看中你们厂了,你们厂每年又不错订单量

2. 他看中你了

标定是证明你实力的客观表现方式。几百块(钱)去标定一个表只有ISO等认证企业才要做这个事情。

而,你去出检测报告,报告上面也不会写上0.001度的事情。因为计量所的设备都没你高。

所以,何来的0.001度?没有实质证据。我说我的手摸一下就知道0.00001度的温差,你信不信?一样道理。我用手摸一下什么,我说这是20.00000度。然后你来测量,你说测量结果是44.2345度。我可以说是你的表有问题,你也可以说我的手有问题。咱们还是要找第三个人评一下。这个人就是计量所了。计量所证明了我的手是错的,同时也证明了你的温度非常接近,但是计量所说,接近程度在0.05度以内。把你后面的精度都砍掉了。可他没否定你哦。然后观众们只能相信你的精度只能在0.05以内。你就别再吹了。没有人能证明你的精度了。

不好意思,言重了。

网友A:
1、言得不重,得当着呢 。。。。。。胡吹牛逼,必须批评

2、楼主说他家温控器“测量精度0.01℃”,俺也严重反对

3、俺给楼主算算帐啊 。。。。也给后生们小同学,科普一点点计量常识

    第一,任何仪器,只有校准标定,才能具备“测量精度”,,,这是个计量常识么,

              温控器也不能不例外

    第二,那怕楼主家的温控器,AD是26位的、36位的,温度系数是0.000ppm ,算法精细精密得不得了,

              那它也得标定

    第三,温控器是接PT100热电阻工作的,要想使温控器,具有“测量精度0.01℃”

              按计量1/3原则,

              要么得用测量精度0.003℃的PT100,标定温控器

              要么得用相当于测量精度0.003℃的电阻箱,也就是输出精度0.001Ω的电阻箱,标定温控器

    第四,测量精度0.003℃的PT100温度传感器 ,,,全世界从来也木有造出来过

             输出精度0.001Ω的电阻箱,,,全世界还是从来也木有造出来过

4、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

网友E:
关键不在温控器,而在于加热元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关键不在温控器,而在于加热元件

测温才是整个系统的核心,控制算法与加热器件都不是问题。

网友F:
0.01°的温度要用 0.001°的校准, 而且测量范围还那么大,用的PT100

世界上 能人是有的,但是。。。。。

楼主:
各位朋友!感谢各位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首先,本人主要职责是销售,同时兼备技术支持。

针对你们的疑惑,我再一次与我们的英国总工沟通确认,答复的基本意思是:

1.我们的温控器参数表中,没有说到测量精度,我们的官方网站,中英全网站都没有说到测量精度,只说到一个绝对温度漂移指标。

2.并不是我们对测量精度0.01℃这个指标做不到,只是一旦说了测量精度,那每台温控器必须要到计量局标定。人力、财力算进去则成本大增,那么卖价也必然高,市场不接收。特别是中国市场,更是如此。

3.如果客户要我们帮他们去标定,费用另收。费用=服务费+计量所官方费,并且必须要求客户陪同。

4.至于计量局能不能标定测量精度0.01℃的温度,请致电各地计量局咨询。

再一次tips:

我们温控器的突出性能是:(特别注重控制性能)

控制速度快,无超调,无欠调,

恒温波动±0.01℃,只要你的工况基本合理。

神经网络控制 不需自整定

其他三种PID控制中,自整定成功率高。特别人工智能PID自整定速度最快,据统计,是一般智能仪表PID自整定时间的20%。

我们准备的那些高精度水银温度计和水槽,就是为了让客户去验证。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网友C:
引用<恒温波动±0.01℃>

现在就是怀疑你这个0.01到底是不是0.01啊。我补管你什么也好。0.01是多少?你得有个参照依据啊。

你的高精度水银温度计的量值是如何从标准温度传递过来的,可不可以溯源到标准?国家局通过检定,证实省局的仪器有检定能力,颁发证书,证明标准可以传递到省局的仪器,省局的仪器就是圣旨,等同国家局的效力。这个就是量值的传递过程。

要是没有这个过程,你将不可溯源,没有源头,无法断定精度。

我的意思是承不承认的问题。不是你做不做到的问题。

怎么好像我还是说不清楚。

楼下的说把。

网友C:
引用<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你到我家里买西瓜。挑了一个刚好一斤的给你,在你面前秤的。你回去秤这个瓜只有7两。又跑回来找我。我说我们准备的那些高精度水银温度计和水槽,就是为了让客户去验证。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楼主:
回芳季

对于 "恒温波动±0.01℃",你是在怀疑这个水银温度计的0.01℃是不是0.01℃吧?

为这一点,我们购买的水银温度计是日本进口的(价格是国产的好几倍)。日本的这个水银温度计,标注的精度是0.01℃。我们就把他作为参考标准的。

顺便再说一下,我们温控器的恒温波动,在人的耐力限制下观看比较,这个水银温度计指示的温度变化几乎是0。(±0.01℃对应于它应该是2格)。

至于 你举西瓜的例子

如果你怀疑那个温度计,我上面已经说了。

如果你怀疑我们的那套水槽系统,那么:

1. 这个水槽是我们客户的一个废旧水槽。

2. 对于上海周边地区,我们可派工程师,带上我们样机直接控制客户的工况,帮助客户改善工况。并且这一切都是免费的

3. 对已较远地区,一般要求客户发一个控制视频,我们工程师看过视频后,会告诉客户修改某些参数以达到完美控制效果。

总之,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客户让客户的温控器系统也能达到0.01℃

网友C:
说来说去都只是一个不合计量法的量值传递。

网友D:
参数表里都没有精度的表述,就没必要去纠结量值传递的问题了,不涉及。

楼主的表,你可以忽略精度的问题,这里只谈相对变化的问题。即使把50度错误的显示为60度,也没关系,它的功能是相对的吧温度有50度提升到50.01度,并且稳定下来。

这个功能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楼主的表,看了下官网,可以百分百的肯定,无论如何都达不到0.001度的测量精度水平,0.01度都有点悬。因为这个精度下,不是用这种端子接线方式,而需要用同轴。并且对材料有严格的要求,还需要用伴热恒温来保证传感器到仪表的连接,4线制都需要这么做。3线制就是不可能的事了。

但,这并不影响这个仪表的控制功能。这个表和楼主所表述的控制功能有现实意义。

以前在“38度发烧论坛”上看到过精度测量的介绍,电压、电流、电阻、温度(好像不叫温度,什么热的),在美国标定,好像要提前2年申请。可惜找不到这个帖子了。

网友A:
1、测量精度,是仪器制造厂,按照国标、行标、厂标制造仪器,对仪器计量性能的基本承诺

2、仪器按啥精度出厂,是企业的自主行为,不需要去啥子计量院标定

3、计量院,是国家授权的第三方检测验证机构。

      谁委托,谁付费,计量院才会检谁送去的表

4、测量仪器么,精度与稳定性一脉相承,

      精度越高,必然是稳定性越高。。。稳定性达不到,是做不出高精度的计量产品的

          俺去计量院送检0.02级的数字压力计,

              第一项检验项目就是1小时的零漂检测,

                  如果零漂超过0.01%满量程

                      立马就判定不合格鸟

5、测量仪器不标精度,闻所未闻啊

          您不标精度把表送去计量院让检表,看人家理球你不,

              人家会当你的表,是个玩具,懂不?

                  人家会当你,是只猴子

网友A:
6、测量精度,首先是界定稳定性好赖的计量指标,其次才是溯源校准,保障准确性

7、温控器么,有精度有稳定性,恒温控制才有意义

      假如上午,真实温度是50℃,温控器示值为(50.00±0.01℃)

      假如下午,真实温度是51℃,温控器示值还是(50.00±0.01℃)

      那您做那恒温控制,还有个毛用啊?

网友G:
怪话二王雄起。。。。。。。。。。。

网友H:
其实0.0001度控制精度有什么用?在什么地方需要如此的控制精度?还是实际点算了!

网友I:
0.0001度用于什么领域呢?什么什么超临界?转基因?质子突变?量子核聚变?

楼主:
各位所言甚是有理,特别是“第五纪冰川”。

萨妮精密温控器的性能重点是她的控制性能,“第五纪冰川”所言甚是。我们的0.01℃都是相对变化量,是相对于那根0.01℃水银温度计。同时,我们帮客户标定的温控器最高测量精度也只限于0.01℃。

我们公司温控器的突出性能是控制速度快、无超调、无欠调,恒温波动正负±0.01℃。

再来说测量精度,我们只说到一个绝对温度漂移(也叫零点漂移)。这个参数通过做以下三种试验验证。(注意:三种试验都是控制在同一个温度点,且工况不能做任何变化。)

第一种:

a.让温控器控制水浴恒温在一个温度,30分钟后记录温控器PV/SV/水银温度计三者读数,8~9小时后再次记录这三者读数。

b.第二天,重复a的工作。

c.重复a的工作n天(具体多少天,你确定。我们企业内部标准是3天)。

d.水银温度计变化量的最大值,我们称之为绝对温度漂移。

例如,初期30分钟时,PV/SV/水银温度计均为50.00℃。8~9小时后,PV/SV还是50.00℃,但如果水银温度计发生变化51.00℃,我们就说绝对温度漂移是1.00℃。我们温控器的绝对温度漂移是±0.01℃。也就是说,水银温度计可能会有0.01℃的偏移49.99℃或者50.01℃。

第二种:

与第一种相似,不同的是:第二种是让温控器3天连续工作不断电,也就是24*3小时后记录数据。

第三种:

a.让温控器控制水浴恒温在一个温度,30分钟后记录温控器PV/SV/水银温度计三者读数。

b.模拟环境温度变化,3天后再看水银温度计变化量。

我们温控器的绝对温度漂移是±0.01℃。

如果户需要测量精度0.01℃。

我们只是帮客户去标定(并且限于0.01℃),客户必须陪同,费用另收。费用=服务费+计量所官方费

原则上,标定后传感器和温控器是1整套,不可分割。如果万一要拆或者换传感器,原则上要求重新标定,至少要做个坐标平移校正。

我们公司的温控器,如果客户不去标定,我们厂内标准是测量精度±0.01℃。到了客户手中,只要是B级以上的传感器,标准接线,测量误差最大±0.05℃左右。但如果将此误差通过我们温控器内的坐标平移校正,测量精度提高到±0.015℃。不过,这些数据只是统计数据,不对客户承诺。

楼主(2014-04-21):
使用常见问题 问与答

问:贵公司温控器的温度校正功能中,20点用户可设置点线性拟合是什么意思?

答:20点用户可设置点,指的是你可以在21.00℃,31.00℃,41.00℃等处校正,也可以在21.50℃,41.20℃,45.40℃等处校正。也就是说这20个点的位置,你可以随意设置。

楼主:
使用常见问题 问与答

问:贵公司温控器内置16组独立PID参数,这个具体怎么用?

答:每一组PID参数都有一定的最佳适用温度范围,我们的每一组PID参数中都有对应的SV。

例如:用于50.00℃、80.00℃的2组PID参数,一般而言,50.00℃的PID参数在控制80.00℃时肯定达不到最佳控制效果。这时,您可以在PID参数组里,将SV1=50.00,SV2=80.00,然后返回初始界面,将SV改为50.00并启动PID自整定,自整定结束后再将SV改为80.00并再次启动PID自整定。自整定结束后,温控器自动将PID参数存入对应的SV参数组里。正常工作时,温控器自动调用最佳对应的PID参数进行控制。

楼主:
问:我们买了贵司的MC3100S4,自己在编写上位机程序。用你们的上位机程序能正常采集数据,但我们自己的程序却通讯不了,我们用的是Modbus ASCII 模式。我们觉得是我们对你们的那个通讯手册理解有误,你能不能对通讯手册P4页,数据读出,ASCII模式

主机发送“:010301000001FA”+0D0AH

正常应答“:0103042710C1”+0D0AH

做下详细解释?

答:ASCII模式下,一帧数据是以冒号字符‘:’开始,以回车换行符,即十六进制0x0d,0x0a两字符结束。

所以主机发送字符串“:010301000001FA”后需紧接着发两字符0x0d,0x0a。字符串中的子串“FA”是LRC校验码。

LRC校验码计算,先0x01+0x03+0x01+0x00+0x00+0x01=0x06,取反得0xF9,再加1得0xFA,转换为ASCII码则为字符串“FA”。

如果从机当前PV值是100.00℃,100.00去掉小数点得整数10000,10000的十六进制是0x2710,所以从机应答“:0103042710C1”+0D0AH。

楼主:
问:我公司向你们购买了过温控器,型号是MC8809S。我们调试时发现,恒温波动±0.03℃,比我们原来用的那个温控器波动±0.1℃提高了不少,达到了我们的要求。但这并不是你们所说的±0.01℃,有什么办法能提高到±0.01℃吗?

答:客观的说,控温精度主要由工况和温控器两个方面决定的,我们的0.01℃系列,内部控制精度是0.001℃。如果工况基本合理,恒温波动±0.01℃没有问题。我们0.01℃系列温控器的最佳控制效果是:没有超调、没有欠调、恒温波动±0.01℃。你的情况,我们工程师要到你们现场调试或者你们发一个完整的控制视频给我们,我们才能判断是否还能有提高,当然适当增加FT也可以。

我是菜鸟!

网友:
不是很明白,在27楼说“神经网络控制 不需自整定”,既然这样,又搞了另外三中PID做什么呢,直接用你的神经网络不就好了吗?

我是菜鸟!

网友:
上官网逛了一遍,还有几个问题:

1、产品是国内自主品牌的话怎么会有个英国总工?(27L)

  说是英国品牌看公司简介又说“公司创始人在温度控制领域工作二十多年,先后赴……,研读了……,拥有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没看到证书)

  是不是拿了英国的产品回来贴牌的呀?

2、说了那么多产品的优点,也说了“从根本上颠覆传统温控市场,创造全新的市场”(公司简介原文),有哪些应用方案跟我们分享一下?

3、公司11年9月成立,注册资金50W,不知道现在发展的规模有多大了?

网友E(2014-05-23):
这么高的精度,不知到用在哪里

楼主:
回 我是菜鸟

您好,您很心细!目前确实可以说只是贴牌。因为内部基板是英国原装进口,国内组装调试,所以说贴牌也不为过。不过这只是目前状况,以后肯定不会是这样的。今后会以相同的性能,更低的价格提供自己品牌的产品。

温控器内部的三种PID,一方面是考虑到有些工程师习惯于用PID控制;另一方面是考虑到万一碰到神经网络控制不了的工况,还可以尝试PID控制。

问:上次买了贵司2台MC3100S4,自己在编写PLC程序,我们的PLC是西门子S7-200,使用S7-200自带的Modbus协议库,PLC总是接收不到数据。但用你们的上位机程序能正常采集数据,请帮忙解决。

答:萨妮精密温控器与西门子S7-200 PLC通讯可采用PLC自由口通信,也可采用其自带的Modbus协议库。因其自带的 Modbus 协议库只支持RTU模式,因此温控器的通讯协议也需要改成RTU模式。(出厂时是ASCII模式,需在参数设置里将此改为RTU模式)

S7-200自带的RS485 Modbus RTU协议库,PLC编程比较方便,只需用到MB_CTRL 和MB_MSG两个函数。下面以读取从机地址为01的当前温度为例,波特率9600bps,这2个函数参数设置如下:

其中:Baud 波特率9600bps,其设置与温控器设置要一致。

其中:

Slave:温控器从机地址

Addr:温控器内的寄存器地址,其计算公式如下:

    Addr=40001+温控器寄存器地址(十进制)

     例如,PV寄存器地址为0x100,十进制为256,故Addr=40001+256=40257

Count:1个字

运行PLC程序,你就可以得到当前温度PV值了。

网友J:
看产品外观也不咋样,完全没有欧陆、横河之类产品的精致外观,单纯从性能来说不知道会不会比国产的宇光、东辉更出色?

这么高的精度,现在主要应用的行业有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产品外观也不咋样,完全没有欧陆、横河之类产品的精致外...

主要应用的行业:

化工行业:高精度恒温槽、恒温浴、高精度培养箱、恒温箱、反应釜等

激光行业:光谱分析、激光分析等

航天军工:航天设备、军工设备等

所有真正需要高精度温度控制的领域。

楼主:
问:贵公司温控器的温度校正功能中,20点用户可设置点线性拟合是什么意思?

答:20点用户可设置点,指的是你可以在21.00℃,31.00℃,41.00℃等处校正,也可以在21.50℃,41.20℃,45.40℃等处校正。也就是说这20个点的位置,你可以随意设置。

楼主(2014-06-23):
问:买你们公司的高精度温控器是不是必须要配置你们的温度传感器啊?

答:不是的,温度传感器你们可以自己配,只要传感器精度等级是B级以上就可以了。

楼主:
问:系统参数设置中的FT参数具体是什么作用?我把FT调大了感觉温度稳定了很多。

答:FT值最好不要超过100,一般来说,50最佳。这个参数影响温度值PV显示的灵敏度。值越大,灵敏度越低。高于100则灵敏度低于水银温度计,具体一点说就是,如果用水银温度计同时测介质的温度,水银温度计指示值发生了变化,但温控器PV值却没有变化。

楼主:
问:我公司买了贵公司的一台MC8809USB,控制SV=255.00℃。PV值停在254.85℃来回波动,波动幅度±0.01℃,即254.84~254.86℃波动,要等很久之后才能到255.00℃,有什么办法吗?

答:减少对应PID参数组的SCP值能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来说,SCP值减少量等于虚拟欠调量。当然,最好的方案是提高保温措施以改善工况。

楼主:
问:我想启动PID参数自整定,这个要注意什么吗?

答:提高自整定成功率,下面做两点友情提醒:

1.自整定前先要设定好SV值,且SV值最好(加热正作用→高于,制冷正作用→低于)当前PV值3℃以上。

2.神经网络控制时,不需自整定。

楼主(2014-07-28):
问:你们公司温控器的温度校正功能中,坐标平移校正和线性拟合校正是什么意思?

答:坐标平移校正,就是每个温度点都向同一个方向平移了一个校正量。例如,坐标平移校正因子POS=0.05,则每个PV值都+0.05℃,比如,原显示29.95℃,校正后将显示30.00℃。

线性拟合校正,将对一段温度进行线性拟合处理。例如,PV=30.00℃ (@实际温度29.98℃),PV=40.00℃(@实际温度40.03℃)。这时,可以将校正因子30.00的校正值-0.02℃,校正因子40.00的校正值+0.03℃,则30℃以下的一段、30~40℃、40℃以上的一段都将进行线性拟合处理,处理后PV值与实际温差将趋向0。

楼主:
问:坐标平移校正和线性拟合校正,我要用哪种方式校正呢?

答:我们温控器出厂时有一个出厂标准,一般只要用到坐标平移修正就可以了。

楼主:
问:我想手动调整PID参数,你们有什么建议吗?

答:手动调整PID参数,这需要有很高的控制经验,调整效率才比较好。一般的手动调整PID参数,口诀如下,供参考: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四比一。

楼主(2014-09-15):
问:我们公司的超高精度水浴用了贵司0.001℃系列中的温控器SR8809S,从温控器上看,温度波动确实是±0.001℃。但不知道我们的这个水浴真正的温度波动有多大,有什么办法检验吗?

答:理论上,你需要买一支0.001℃分度的水银温度计才能检验,考虑到0.001℃分度的水银温度计可能难以买到,你也可以用0.01℃分度的水银温度计做粗略的检验。如果用0.01℃分度的水银温度计检验,水银温度计波动幅度最大不能超半格。

楼主:
问:你们公司的高精度温控器,温度误差有多大?

答:我们温控器内部的控制精度比我们公开数据高一数量级,0.01℃系列,内部控制精度是0.001℃。0.001℃系列温控器,内部控制精度是0.0001℃;温控器的PV值与实际真正的温度差,可以通过温度校正修正。我们的温度控制器内部有平移修正和线性拟合修正,你只要输入校正值就可以提高测量精度了。

楼主(2014-11-03):
问:贵公司温控器有“神经网络控制”、“专家PID控制”、“人工智能PID控制”、“自动择优PID控制”,我要用哪种控制方式比较好?

答:我们温控器出厂时的默认方式是“神经网络控制”,我们的所有客户中98%的客户用的是“神经网络控制”。“神经网络控制”对工况的适应能力强,不需自整定,用户只要设置好SV,直接接入控制系统,一般就能达到完美的控制效果。唯一可能要修改的参数是超调抑制系数,如果你工况的功率太大,则需要适当增加超调抑制系数。

如果你还是热衷于PID控制,我们建议你用“人工智能PID控制”(即PID2)。这种PID控制,它的自整定速度特别快,自整定成功率也高。除98%用“神经网络控制”外,另2%的客户中98%用的是“人工智能PID控制”(即PID2)。

网友K:
如果要测温控器测量精度到底准不准,用高精度信号发生器或者高精度电阻箱呀,PT100的话用高精度电阻箱就行,直接到打标准信号给温控表看他与标准信号的误差就行了,控温准不准是另外一回事,但前提是测量精度要准。

楼主:
问:贵司温控器中,“超调抑制系数”、“精控温度差”、“稳态输出”这三个参数对控制影响能详细说一下吗?

答:

●  SF 超调抑制系数

影响控制的速度和精度。值越小,速度越快,但易震荡;值越大,速度越慢,易稳定。

如果震荡的中心点高于SV,往往适当增加此值就能消除震荡而稳定。

●  SCP 精控温度差

影响控制的速度和精度(相当于SF的粗调)。值越小,速度越快,但易震荡;值越大,速度越慢,易稳定。

●  Stb 稳态输出

常用于恒温控制。如果系统围着SV小幅波动,将此值设定大于0的值,就能使系统非常稳定。

对于PID1,如果超调则减少此值,如果欠调则增加此值。

网友L:
长见识了1111111111

楼主(2014-12-08):
常用参数对控制的影响--- SF 超调抑制系数

此参数影响控制的速度和精度。值越小,速度越快,但易震荡;值越大,速度越慢,易稳定。

如果震荡的中心点高于SV,往往适当增加此值就能消除震荡而稳定。

楼主:
常用参数的设置对控制的影响  之 CntL控制方式

●  CntL控制方式

FU 适用性广,系统开机时,温控器就对系统各个特性建立特性节点数据库。最后形成一个复杂、完善的工况特性数据库网络,控制器根据数据库网络计算输出量,推荐。

PID1   适用于某些特别的工况,“Stb稳态输出”参数对他关联很大。如果选用PID1控制,常调节的参数就是Stb稳态输出。超调则减少Stb,欠调则增加Stb。

PID2   如果FU控制效果不是很理想,第二推荐的就是PID2。自整定速度快,成功率高,控制效果也非常不错。且自整定所得结果也适用于其他控制方式。

PID3 适用于极小数工况。

网友M:
能达到这么高的精度值?还真得来认真阅览下了

网友N:
芯片都达不到的精度,搞什么线性拟合二次修正就可以提高一个,这个世界有些疯狂啊

楼主:
常用参数的设置对控制的影响之 Ft显示值滤波时间

● Ft显示值滤波时间

工况调试阶段,可将此值设为0,用于检查您工况的合理性。同时综合OUT灯状态和PV状态,为工程师下一步改动改善决策提供帮助。

常规产品,此值为50~80。

楼主:
常用参数的设置对控制的影响 之 SCP 精控温度差

● SCP 精控温度差

影响控制的速度和精度(相当于SF的粗调)。值越小,速度越快,但易震荡;值越大,速度越慢,易稳定。

楼主(2015-01-19):
常用参数的设置对控制的影响 之 Stb 稳态输出

● Stb 稳态输出

常用于恒温控制。如果系统围着SV小幅波动,将此值设定大于0的值,就能使系统非常稳定。

对于PID1,如果超调则减少此值,如果欠调则增加此值。

楼主:
问:贵公司温控器中的无线蓝牙通讯,是不是只要有蓝牙功能的设备,都可以和她通讯啊?

答:是的,只要有蓝牙功能的设备,都可以对她进行通讯控制。友情提醒,进行蓝牙配对通讯时,温控器总是以从设备配对出现。

楼主:
问:贵公司的同一台温控器, RS232、RS485、USB、无线蓝牙这四种通讯方式,我是不是都可以用啊?

答:同一台温控器,只能使用一种端口通讯。温控器在购买时,就必须先确定是用哪种通讯端口。不同的通讯端口,接线方式也不同,不能混接。

楼主(2015-03-09):
温控器功能说明及常用参数的解释

☞ 系统参数里的常用参数

●  CntL控制方式

说明:控制器采用哪种控制方式进行控制

参数值:

FU              神经网络控制 (出厂值)

PID1                   专家PID

PID2                   人工智能PID

PID3                   自动择优PID

楼主:
问:我公司买了贵司一款MC8809BT,请问如何与我的PC机通讯

答:我公司具备蓝牙接口的接到PC机上,PC机会自动检测并配置了一个“SUNNYPIDx”的蓝牙设备,双击蓝牙设备“SUNNYPIDx”,系统会自动连接设备并要求输入配对码,输入设备的配对码“1234”就可以完成连接了。我公司蓝牙产品的配对码均为“1234”。

楼主:
温控器功能说明及常用参数的解释  CntL控制方式

● CntL控制方式

说明:

控制器采用哪种控制方式进行控制

参数值:

FU 神经网络控制 (出厂值)

PID1 专家PID

PID2 人工智能PID

PID3 自动择优PID

楼主(2015-05-04):
温控器几点特别说明

1.  PID参数组中的每组参数,除“P参数、I参数、D参数、Cyt控制周期”外,其他参数对神经网络控制也有效。

2.  控制器选择PID参数组的依据是:参数组各组中的SV与面板SV最接近的一组将投入使用。

3.  PID自整定:自整定前先要设定好目标SV值,且目前PV值需低于SV值3℃以上,以提高PID自整定成功率。

楼主:
温控系统调试帮助

步骤1. 设定好PID参数组中各组SV值

温控器共有16组PID参数,依次将各组中的SV值设置为你常需要控制的温度值。当然,温度间距不必太小。

例如:你需要控制的常用温度点为30℃,40℃,50℃,80℃,你可以将SV1~SV4依次设成30,40,50,80。当然,30℃,40℃,50℃三个点也可以只用一组参数。

楼主:
温控系统调试帮助

步骤2.采用温控器出厂默认控制方式“神经网络”控制

a.控制效果如果围绕SV大幅波动,则适当增加对应PID参数组中的“SCP 精控温度差”。一般,“SCP 精控温度差”可设定为大于实际波动幅度的一个值。

例如:SV设定为50.00℃,实际PV则在51~49来回震荡,则可将对应参数组中的SCP设定为3.0左右

b.控制效果如果围绕SV小幅波动,则适当增加对应PID参数组中的“SF 超调抑制系数”。

楼主(2015-06-15):
温控系统调试帮助

3.采用“PID2(人工智能PID)”控制

如果“神经网络”控制不能如意,则可采用“人工智能PID”控制。

a.更改控制方式为“PID2”。

b.设定好SV,启动PID自整定。

c.自整定完毕后,最慢2~3个震荡后就能使系统稳定。

d.因PID自整定采用的是目前最先进最优算法,人为改动参数往往不能如意。因此,PID控制时,不建议自整定结束后再人为改动参数(“Stab 稳态输出”参数除外)。

楼主:
温控系统调试帮助

4.修改“Stab 稳态输出”参数

“Stb稳态输出”参数对“PID1(专家PID)”影响很大。如果选用“PID1”控制,超调则减少Stab,欠调则增加Stab。

“Stab 稳态输出”常用于恒温控制。其值不等于0,将提高系统稳定性但降低系统的抗扰动性和控制速度。

楼主:
问:贵公司的高精度温控器,高精度指的是什么?

答:温控器的精度,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控制精度,一个是测量精度。所谓控制精度,就是在恒温控制时,温控器的PV相对于SV恒温波动情况,通常所说的温控器的精度,指的就是控制精度。我们温控器内部的控制精度比我们公开数据高一数量级,0.01℃系列,内部控制精度是0.001℃。0.001℃系列温控器,内部控制精度是0.0001℃;所谓测量精度,就是温控器的PV值和传感器所感测介质的实际真正温度值的差值大小。它与传感器、接触电阻、温控器硬件等多个因素相关。我们的温度控制器内部有平移修正和线性拟合修正,一般PT100只要是B级以上,只要使用我们仪表中平移修正就可以达到测量精度的高精度,因为我们温控器内部的绝对温度漂移最大也是±0.01℃。

楼主(2015-07-27):
采用出厂默认控制方式“神经网络(FU)”控制,SCP和SF参数的调整

a.SCP值增加量等于控制效果中第一个振荡的超调量+0.5。第一个振荡的超调量也就是温控器从全输出到点输出,PV温度几乎没什么停顿地越过SV值的量。

b.PV围绕SV振荡的周期较小,则应增加SF。

楼主:
采用“PID2(人工智能PID)”控制

a. 更改控制方式为“PID2”。

b. 设定好SV,启动PID自整定。

c. 自整定完毕后,最慢2~3个震荡后就能使系统稳定。

d. 因PID自整定采用的是目前最先进最优算法,人为改动参数往往不能如意。因此,PID控制时,不建议自整定结束后再人为改动参数(“Stb 稳态输出”参数除外)。

网友O(2016-01-09):
这个仪器仪表的精度很高啊哈哈

网友P(2016-09-28):
有精度0.01的温度控制器和探头吗?传感线5米

网友P:
在不?加我微信18889585635

网友Q(2024-07-03):
要做到±0.01℃,不单纯的是控制器的问题,其被控系统自身的设计才是核心。毕竟能被控的物体多半是具有流动性的,例如液体或者气体,流速、压力、搅拌均匀程度、温宽、外乱等等。本人有过±0.01℃的系统设计和控制经验,0.00x℃也尝试过,那都得夜里开机调试,白天隔壁搞赛车的厂子,大的空压机已启动,整个交流电压都波动!后来才明白±0.001~±0.009,需要用意念波呀!

网友Q(2025-02-17):
稳定度做到±0.01℃是可能的,比如MedicaTec 的TC-200冰水循环机器

网友Q:
±0.01℃精度是可以校准的,主要是稳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