烤箱超温,是否是温控器设置有问题?

楼主(2014-02-21):
公司有一台高温箱出现超温现象

比如我设置温度100°,设置时间2H。机台会加热至120°才会停止加热,然后温度会恢复到100°然后在加热又会加热到120°然后在恢复至100°就这样反复。

   请帮忙看一下是什么地方参数需要更改?或者参数值需要设置到多少才可以?

比如P1值(加热侧比例带)、I值(加热侧积分时间)、D1值(加热测微分时间) 等等这些参数的值。

附带一张温控器的图片,另外这个温控器是有另外加装计时器的。

网友A:
把超温设定这个参数值降低即可,主要是PID初期超温

网友B:
看来加热比较快,温显比较慢,导致温度在断电后依然在上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加热比较快,温显比较慢,导致温度在断电后依然在上升

网友D:
带PID控制的温控器一般都会有一个自整定的按键.开机后只要按一下自整定的.它会自动调节好控制比例.无需人为调整.

仔细看下说明书,

调节好了之后还不行,考虑外部电路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把超温设定这个参数值降低即可,主要是PID初期超温

 温度调节有个滞后时间问题

网友F:
你这个一看就知道,是PID参数设置不太合理,产生了PID控制震荡。解决方法:

1. 手动调整PID参数

给你手动调整PID参数口诀,你慢慢调整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四比一。

2. 一般较好的温控器都有PID自整定功能,启动PID自整定

网友G:
根据楼主的描述,主要判断为以下问题:仪表控温过程中出现温度振荡,且是在SV值(设定值)的上部振荡,根据此现象推断,是PID参数设置过强造成的,也有可能是PID自整定时整定不好。解决的方法是:

1、记录振荡周期需要的时间:从温度在100℃时开始计算时间,当温度到达最高点记录,当温度到达最低点再记录。

2、根据当前设备的加热功率,加热时间快慢,散热时间快慢来判定当前控制温度的振荡频率是快还是慢。

3、参考6楼的调整PID参数口诀,慢慢调整。不要急,要找到适合的参数是要多试才能调整的。

根据经验推断,楼主的问题主要是P值太小造成的,适当调大P值(比例带增大30%-50%)或许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H(2014-11-11):
建议先AT,然后运行,再根据状况调P,I和D先不动

网友I:
此问题先调大P值,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