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485通讯的方案

楼主(2014-02-21):
众所周知,西门子200的PLC通过RS485协议最多可以带31台设备,目前我的项目是:我要用一套西门子200的PLC带40台智能仪表,已经超过了RS485协议的最大数量(31台),那么我应该怎么组态呢,有什么好的方案呢,请各路高手积极提建议,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可以用两台西门子PLC和这40台仪表通讯,然后两台PLC再交换数据!只是编程序可能好复杂!

网友B:
感谢东游兄的解答,原来是可以这样的呀

网友C:
你走两路485 ,然后加一个多串口的通讯交换机也可以。。加我QQ:1192530047 大家可以探讨ia。

网友D:
你的200系统里使用了触摸屏吗?如果使用触摸屏,可以使用有2个RS485串口的触摸屏,1个串口与200连接,1个串口与40台智能仪表连接,通过屏中转。可以的。 不过通讯量不宜太大,否则会卡。

    我做过用,用威纶的MT6070IH中转42台MODBUS温度表的温度值,还可以。

网友E:
RS232-RS485转换器 RS485中继器,传输距离能达到3000米以上(三公里以上)
RS232/RS485--光纤转换器,传输20公里,速率0到2000kbps (0到2000000bps)
济南伦渠自动化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通讯联网
9:豪克能量焊接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站www.lq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