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川变频器换模块问题

楼主(2014-02-21):
手里有两台1.5KW久川变频器 , 都是模块坏    驱动电路坏,  换好模块和驱动电路,   一个可以运行  ,一个按开始运行健 , 马上显示EOCA故障 ,  意思就是加速中过流 , 可以排除是模块和控制板问题《我把那个好的模块和控制板对换了  》  故障还是一样   参数也调了   没有用,   光耦PC929     A 7840    P701都换了  还有驱动和检测电路电阻  二极管  都一一量了      第一次搞这个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请师傅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