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分类方式总结

楼主(2014-02-21):
 按变换的环节分类

  (1)交-直-交变频器,则是先把工频交流通过整流器变成直流,然后再把直流变换成频率电压可调的交流,又称间接式变频器,是目前广泛应用的通用型变频器。

  (2)可分为交-交变频器,即将工频交流直接变换成频率电压可调的交流,又称直接式变频器;

  按直流电源性质分类

  (1)电压型变频器

  电压型变频器特点是中间直流环节的储能元件采用大电容,负载的无功功率将由它来缓冲,直流电压比较平稳,直流电源内阻较小,相当于电压源,故称电压型变频器,常选用于负载电压变化较大的场合。

  (2)电流型变频器

  电流型变频器特点是中间直流环节采用大电感作为储能环节,缓冲无功功率,即扼制电流的变化,使电压接近正弦波,由于该直流内阻较大,故称电流源型变频器(电流型)。电流型变频器的特点(优点)是能扼制负载电流频繁而急剧的变化。常选用于负载电流变化较大的场合。变频器维修

  按主电路工作方法

  电压型变频器、电流型变频器

  按照工作原理分类

  可以分为V/f控制变频器、转差频率控制变频器和矢量控制变频器等;

  按照开关方式分类

  可以分为PAM控制变频器、PWM控制变频器和高载频PWM控制变频器;

  按照用途分类

  可以分为通用变频器、高性能专用变频器、高频变频器、单相变频器和三相变频器等。此外,变频器还可以按输出电压调节方式分类,按控制方式分类,按主开关元器件分类,按输入电压高低分类。

  按变频器调压方法

  PAM变频器是一种通过改变电压源Ud 或电流源Id的幅值进行输出控制的。

  PWM变频器方式是在变频器输出波形的一个周期产生个 脉冲波个脉冲,其等值电压为正弦波,波形较平滑。

  按工作原理分类

  U/f控制变频器(VVVF控制)、SF控制变频器(转差频率控制)、VC控制变频器(Vectory Control 矢量控制)

  按国际区域分类

  欧国产变频器;美变频器、日本变频器、韩国变频器、台湾变频器、香港变频器

  按电压等级分类

  高压变频器、中压变频器、低压变频器

网友A:
学习了,分类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