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纠正同心原理及分析

楼主(2014-02-21):
     联轴器纠正同心的方法有不同种类。按转动设备的安装位置分为卧式和立式两种,其中卧式较常见;按纠正简易程度又分为简易纠正与系统纠正两种,前者找出的结果较粗略,后者得出的结果比较理想。无论按什么方式分类,它们的原理及分析方法是一致的。

    1.联轴器纠正同心

     纠中心的目的是使一转子轴的中心线为另一转子轴的中心线的延续曲线。因为两个转子的轴是用联轴器连接,所以只要联轴器的两对轮中心线是延续的,那么两转子的中心线也就一定是一条延续的曲线。要使联轴器的两对轮中心是延续的,则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使两个对轮中心重合,也就是使两对轮的外圆重合;

    (2)、使两对轮的结合面(端面)平行(两中心线平行)。同时满足以上两个条件,则两轴的中心线就是一条延续曲线。如果测的值不等,需要对地脚进行调整,使之满足以上两个条件。

     2.联轴器纠正状态分析

    联轴器两对轮若相对位置不满足以上两个条件,则有两种状态:两对轮上张口、两对轮下张口。其中两对轮上张口又分为电机侧对轮高、电机侧对轮低两种,两对轮下张口又分为电机侧对轮高、电机侧对轮低两种。

     3.联轴器对轮纠正计算

      联轴器对轮纠正计算的理论依据是三角形相似原理。利用两个直角三角形相似得出所求量与已知量的关系,从而计算出所求的具体值。下面以状态一为例进行计算。分析:以转机侧对轮为基准,调整电机侧对轮的位置,使两对轮的相互位置符合要求。计算:设对轮的直径为D,电机侧ⅹ轴承地脚与其对轮的距离为l1,电机侧y轴承地脚与其对轮的距离为l,a:电机侧对轮相对于转机侧对轮的张口度,h:两对轮的高度差。